【智能家居X】系统合集

楼主(2019-05-28):
不再单开贴了,打算把细节都介绍下
但,有人抗议,就粗略些
有啥感兴趣的,想看哪个产品裸照的,对软件框架有问题的,
对操作有疑义的,
都可以提问,会及时回复。

历时整一年,把常见的智能家居设备都做了出来。
后续会增加的功能:
  • 开关窗,结构已经做好,但价格过高 100+了,和当前廉价系统不匹配;
  • 红外没有加上学习功能,后续会完善(会免费提供硬件);
  • 通信IO模块;其实当前的按键,继电器,都是IO模块;
  • 433/315 ESP8266内软件已经是做好的,但没加硬件,会做成2.4G转433模块形式;
  • 语音控制--低成本的语音识别控制,手上有几种样品,会加入系统。
  • 智能音箱接口,过于复杂,短期不考虑。
  • 智能门锁由于结构投入过大,暂时搁浅

对硬件,软件有啥建议,使用要求的,欢迎提出,尽最大可能满足!

全家福:
功能简介及参考价格(BOOM*2了,论坛8折)

系统应用——多房间红外控制

系统应用——空调外置温度控制

系统应用——灯光及按键使用

系统分输入设备:各种按键,人体感应,门磁感应,温度;
输出设备:各种灯,各种红外电器。

输入信号,都可以关联触发“逻辑设备”——场景,定时,物理设备。
一些操作

网友A:
开关外壳,是在那里买的,是公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外壳,是在那里买的,是公模吗?

公模,网购的

网友B:
这个强贴要顶,另外问下想上车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强贴要顶,另外问下想上车怎么搞?

感谢回复和肯定
您积分那么高,看中啥了,直接点,
我直接发给您。

测试好用,再付款。
不满意退回就OK

网友C:
还是对开关窗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对开关窗比较感兴趣

基本定型了,是这种结构,成本没统计
这种产品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 上面的产品大都是10~20元的。

CTRL+回车 就回复了,好智能

网友D:
可以玩玩。
什么时候开始销售?

另外问问:
最小配置是什么?
哪些是必须搭配起来才能够用的?

网友E:
语音控制--低成本的语音识别控制,手上有几种样品,会加入系统。
---------------------------------------------------------------------------------
能说下是哪家的方案吗,价格和性能如何?

网友F:
楼主成家了吗?能够静下心来搞一年这个东东;真是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玩玩。
什么时候开始销售?

单网关,是个WIFI万能红外遥控。

正在操作淘宝上架。
论坛大神,就不用拍,直接发。
满意再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成家了吗?能够静下心来搞一年这个东东;真是不简单;

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语音控制--低成本的语音识别控制,手上有几种样品,会加入系统。
--------------------------------------- ...

成都一家的,比较高端。
模块出50.

另外几个,是网购的。小规模公司,甚至是个人搞的。
30左右

只有一家的,可以串口配置关键词,但下架了,没跟。
别的,都需要定制关键词,比较不方便

具体型号要翻下记录,找到的时候发你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成都一家的,比较高端。
模块出50.

是不是离线识别的那种,几十块的成本也不算低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离线识别的那种,几十块的成本也不算低成本了。

没见过价格小于30的模块。
要求语音功能的,只能接受这个成本。
各种传感器系统联动,已经比较智能了

研究过智能音箱平台
单个开关啥的,往音箱接入还好操作。
这整个系统,不好操作,
只能自己搞语音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价格小于30的模块。
要求语音功能的,只能接受这个成本。
各种传感器系统联动,已经比较智能了

麻烦有空翻下你的记录发给我型号,谢谢!

网友G:
这个2.4g模块,可以组网吗?如果临近房间比较多可以解决干扰吗?

网友H:
关注一下,想把家里搞成智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2.4g模块,可以组网吗?如果临近房间比较多可以解决干扰吗?

和24L01基本一样。
有物理频点和逻辑地址。

在城中村wifi叠加的地方,通信OK。
  1~5分钟通信一次,一次2ms。

我房间放了5个网关,200+ 设备,通信没问题。

有重发机制,硬件会尝试16次重发(15ms)。
重发越多越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一下,想把家里搞成智能一点

目标是 比小米好用,便宜。
有啥特别要求,尽管提。
系统框架稳定了,无非是加减IO的事情

网友I:
智能家居,关键还是智能,主要得有 网络控制中心 和 智能协调规则,每件东西还得人为去遥控,其实一点智能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智能家居,关键还是智能,主要得有 网络控制中心 和 智能协调规则,每件东西还得人为去遥控,其实一点智能 ...

“每件东西还得人为去遥控” 那是遥控的功能。

按键的单击,双击,长按
人体感应,门磁 触发动作,
触发的动作可以是 ”场景,定时,具体设备“

空调温度的智能联动,
将温度失控的空调,控制在设定温度 ±1℃内,

这些,应该多少算些智能了。

再复杂的控制,DCS那样,一般人操作不来,
是专业玩家用的。

很简单的例子,能让你一个开关,
同时控制N个灯的开关,
省事儿!

网友J:
这套东西很有吸引力,可以直接买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套东西很有吸引力,可以直接买来玩

感谢肯定!

网友K:
套件什么时候出呢?买一套来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套件什么时候出呢?买一套来玩下

已经OK了,可以某宝下单。
感谢肯定我的设计。

网友L:
向楼主学习!带我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向楼主学习!带我上车

有啥具体需要了解的地方,只要不是直接要源码,要图纸
都尽量提供支持。

网友D:
控制是单独的 app  还是?
安卓/ios?

网友D:
另外,有没有考虑增加一个:蓝牙/wifi 信号检测接入,  可以用于手机靠近自动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是单独的 app  还是?
安卓/ios?

直接网页操作。
扫码从服务器拿到网页后,
web客户端通过JS访问服务器,网关。
网关和服务器 UDP,JS通信。

很 “分布式”。

mcuxyz.com这个域名我注册了十年,
和你名字很相似

网友M:
这一套都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挺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有没有考虑增加一个:蓝牙/wifi 信号检测接入,  可以用于手机靠近自动开门。 ...

那个钥匙扣按键,应该能满足这个应用场景。
开门控制要可靠,安全。
方便这个需求最好要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一套都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挺好玩。

感谢肯定。
都可以手机控制,
而且 输入设备可以和输出设备 任意关联互动。
输出动作又可以集合组成  场景,
受输入设备触发

网友N:
X34A智能温度86具体实现了什么功能?是测量温度然后控制空调启停吗?
空调都是测出风口温度,非常不合理,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个控制器,放在人旁边,温度高了就开空调,低了就关掉空调,这样或许感觉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N:
X34A智能温度86具体实现了什么功能?是测量温度然后控制空调启停吗?
空调都是测出风口温度,非常不合理, ...

测量温度给网关。
网关红外控制空调。
可以把温度测量和空调控制绑定
温度在设定温度±1℃间。
比如,设定25度,
    当传感器测试温度低于24度时,会控制空调到30度,以停止制冷;
    当传感器测试温度高于26度时,会控制到18度,以开始强制冷;
    在24~26度间时,不操作空调。
另一篇帖子有详细介绍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2655&extra=page%3D2&mobile=2

网友O:
引用 楼主:
痛啊

楼主厉害!一年时间一个人就搞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P:
智能家居,一直关注的,却又不敢切入,一个系统,个人做代价太大了,佩服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厉害!一年时间一个人就搞了这么多东西!

要是当初知道要搞这么久,
我肯定不会离职搞。
搞一半,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扛下去。

otp的单片机,国产货,
低功耗的槛,几次差点挂掉项目。
技术支持又不给力,
烧录后和仿真还不一样,真是在摸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智能家居,一直关注的,却又不敢切入,一个系统,个人做代价太大了,佩服楼主 ...

感谢支持

网友:
楼主花一年的时间就完成这么多的东东,真不错。

网友Q:
搞得东西太多,太杂了,主攻一个,东西做精,多好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搞得东西太多,太杂了,主攻一个,东西做精,多好就厉害了!

一直追求的是全栈工程师
硬件,单片机,h5,后台,都相通的。
单片机有ui,JS做UI相当灵活
单片机要做网络,
后台编程比单片机操作网络还简单。

合作,麻烦太多,只能自己全栈。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成都一家的,比较高端。
模块出50.

启英泰伦的吧?

网友:
实业不易,创新更不容易,再包装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启英泰伦的吧?

对,就是他们,  搜 声达小宝
他们语音很强,但红外库就弱了
好像只有空调库,别的,只能一个一个录入

网友S:
楼主有没有考虑对接物联网平台,比如接入京东物联等,这样就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有没有考虑对接物联网平台,比如接入京东物联等,这样就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来控制 ...

研究过音箱平台,
单独一两个设备接入还好操作。
接入这么一个系统,
太复杂,暂时放弃

网友T:
智能家居 炒了好多年了 最早接触是电力线载波 后来是蓝牙组网,到现在wifi物联网,一直雷声大在烧钱,最终也不会是小玩家能玩的,3 5年内也不会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T:
智能家居 炒了好多年了 最早接触是电力线载波 后来是蓝牙组网,到现在wifi物联网,一直雷声大在烧钱,最终 ...

在不断发展着,谁也不知道那个变化是引起质变的“最后一根稻草”。
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有一些小花样,
能接受的价格,
系统稳定可靠些,
肯定能发展下去。

楼主:
前几天,JS代码压缩,混淆。  服务器主从分开后,没细致测试,出了点问题,在赶代码。 延迟发出,非常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不断发展着,谁也不知道那个变化是引起质变的“最后一根稻草”。
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类似小米模式,低价高配置,肯定可行。有用没用不知道,但能忽悠到上市就是成功。

楼主一个人做太辛苦,可把产品包装包装,特出亮点,然后找风投投钱搞大她

网友U:
配置全套下来,需要服务器支持?意思不联网或在内部网能使用。不想和联网的东西混一起,像小米,都在服务器支持,如果小米倒了,全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配置全套下来,需要服务器支持?意思不联网或在内部网能使用。不想和联网的东西混一起,像小米,都在服务器 ...

无网络时,配置好的触发规则正常;
比如,按键开灯,门磁关灯,空调联动之类
历史数据,存储在服务器;
网页是在服务器,一直没找到合适方法,把网页保存为离线;

服务器是5年期的,
框架是,一个服务器带1000个网关,互不相关

没网,基本残废了。
后面想办法优化下

网友:
智能家居 Mark

楼主:
直播下碰到的问题:
IP变动,很诡异, 手机访问阿里云不同地区机房,
服务器监测 手机的公网IP不一样,
估计手机网络的出口根据目的地做了优化。

碰到问题一定要冷静,
一判断错,改错,就会乱做一团,
然后,花大力气复原。
最后发现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只因为最初怀疑了自己,跑偏了

网友V:
楼主好像把升降衣架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好像把升降衣架忘了?

红外,433(后期加),遥控它;
继电器通断它的供电。

网友U:
引用 楼主:
无网络时,配置好的触发规则正常;
比如,按键开灯,门磁关灯,空调联动之类
历史数据,存储在服务器;

搞个总控制器之类的东西,用内部网也用使用就很好。真的不想用外网的东西。之前用个小公司的产品,公司关门,服务器关了。所有的东东都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U:
搞个总控制器之类的东西,用内部网也用使用就很好。真的不想用外网的东西。之前用个小公司的产品,公司关 ...

有考虑过,把服务器整体移植到7688上,撇开服务器。  但成本会上升不少,防复制产品也比较麻烦。

网友W:
楼主是哪里的,有机会过去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是哪里的,有机会过去探讨一下.

深圳五和,欢迎交流

网友X:
牛了,我是来强烈支持的···· 必须强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X:
牛了,我是来强烈支持的···· 必须强烈支持···

html做UI确实方便。效果也好

我觉得温度恒温控制,
扫同一二维码(网址),
根据网络状况三种不同反应,
才是比较出众的地方

网友:
比较佩服楼主,

网友Y:
温湿度不错,一直在找类似的,什么时候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Y:
温湿度不错,一直在找类似的,什么时候上架?

已经在售了,签名有地址。

楼主:
和空调联动,可以实现方便的温度调节
以任意点为温度参考值,控制空调
测试结果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ge%3D2&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T:
智能家居 炒了好多年了 最早接触是电力线载波 后来是蓝牙组网,到现在wifi物联网,一直雷声大在烧钱,最终 ...

这是3-5年前的论调,现在3-5年已过,前浪虽然大部分都拍死在沙滩上了,但后浪基本都起来了,现在单品和全屋都体验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全能  厉害!good job,一直想的是,自己家的那个网关,现在的那个嵌入式小板不是功能都很强 又低功耗,就 ...

7688,5350之类的路由器完全可以替代服务器。  openwrt常见网络功能组件都现成的。  完全可以当一台弱点的linux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Z:
全能  厉害!good job,一直想的是,自己家的那个网关,现在的那个嵌入式小板不是功能都很强 又低功耗,就 ...

完全赞同, openwrt也深入研究过,可以裁剪固件。   一直没办法保护固件复制,也可能水平不够,硬件抄板代价很小,商业操作不太方便。

网友:
支持楼主,东西做的很棒!

网友:
真不错,有点心动了

网友:
mark一下,方便装修时购买o(∩_∩)o

网友AA:
不错不错,楼主已经做到这样程度,基本上可以初期应用了,继续加油调整吧。
看着下面的跟贴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8年前我在这里谈智能家居,大家都在说智能家居没有意义,我在这里谈单火线开关,有人直接开骂。看来智能有居真的慢慢成熟了,大家也慢慢的认可了智能家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不错不错,楼主已经做到这样程度,基本上可以初期应用了,继续加油调整吧。
看着下面的跟贴真的不可同日而 ...

WiFi便宜很多。  安装简便,不需要布线。  不影响原功能。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一键开关灯,条件触发动作,动作记录等。  价格亲民些,一定能成长起来。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基本定型了,是这种结构,成本没统计
这种产品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 上面的产品大都是10~20元的。

里面是麻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里面是麻将么

好眼力。  丝杆套装加U型铝材,外加好几张麻将,所以成本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他们,  搜 声达小宝
他们语音很强,但红外库就弱了
好像只有空调库,别的,只能一个一个录入 ...

识别很强  我们也定制了固件自己做板

网友AC:
一直都在关注智能家居这一块,关注着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工程方案,现在暂时还看不到比较实用的方案,

楼主能静心一年做这个项目,佩服,希望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一直都在关注智能家居这一块,关注着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工程方案,现在暂时还看不到比较实用的方案 ...

描述下 实用  的具体功能项呗
我好根据需求完善。

尽管提具体需求,场景要求。
在一定范围内做个DEMO出来,很快的。

我能看到的  红外遥控系统  灯光控制系统  安防系统

楼主:
最近做的几个GIF 宣传资料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描述下 实用  的具体功能项呗
我好根据需求完善。

楼主,你好,平时我都有关注智能家居,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切入点。本身我现在就是做监控及安防工程一类的。
但是就自已的见识,了解到的,都基本上是遥控灯光一类。好象对一个普通的家庭可有可无。不象监控,现在基本上都进入了普通家庭。智能家居,说起来觉得高大尚,但实际目前好象找不出有什么比较好的亮点。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希望楼主不要在意,或是楼主,你在这一块花费更多的精力时间,有可能看得比我更远。说说看,智能家居,现在或是将来,可以实现到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场境。能更容易推广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你好,平时我都有关注智能家居,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切入点。本身我现在就是做监控及安防工程一类的 ...

确实是这样的, 不是刚需
又不能达到省电之类的优化效果
只是方便,炫些

看来推广还是要 着重强调 空调温度控制 这种实际功能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 不是刚需
又不能达到省电之类的优化效果
只是方便,炫些

说到空调控温的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另还有一个,就是有不有办法,出风口的风向也可控制,有反馈风向的方位。我自已就是深有感受,一开始开空调时,为了快速制冷,风速最大,风向对着吹,但过了一段时间,温度下来了,但对着人吹,自已又受不了,就需要降风速,改风向,但最麻烦就是改风向,要去到空调那里,看着,或是有时还要开手电,不然,看不清楚。
如果楼主能做到这功能,就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说到空调控温的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另还有一个,就是有不有办法,出风口的风向也可控制,有反馈风向的 ...

这情况,温度感应器放你身边就可以了,以你身边温度为标准控制空调。   风向控制一般都可以遥控,能遥控,就可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情况,温度感应器放你身边就可以了,以你身边温度为标准控制空调。   风向控制一般都可以遥控,能遥控 ...

温度控制还好办,主要是风向不好控制,如果能取得风向的反馈,那样才实用。因为平时调风向时,风是不断扫动的,扫到某一位置,认为可以就停下来。但这个过程有些延时,如果不是在空调前看着风向的位置,要调很久才能调到想要的位置。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2019-08-23):
你好,,对你用的  2.4G单片机 (汉天下的 51核otp 单片机 rw1606t) 感兴趣.  可惜没有搜索到任何资料,,,我都是用MCU +  24L01 来实现相同的功能,,,能不能把芯片手册发出来让我研究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9-12-12):
关注 近期准备搞下家里

网友:
红外库全么 ? 芯片方案 还是后台将码库的码发给设备控制      我们用的志高的空调 不知道 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考虑接入智能语音系统,各种配置自动化,以智能音箱为中心,就像天猫精灵,有新设备开机,直接对音箱说,扫描智能硬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