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万年历电子钟表维修

楼主(2019-05-28):
家里万年历钟表显示整体闪烁,按住按键不闪烁,电压是正常的,会是哪里的问题。因为电路很简单,所以怀疑主芯片坏了

网友:
头像是李诞么?

网友A:
走时等功能正常不?

网友B:
电池弹簧接触不良或生锈导致电不足,处理好后清修下板上残留的电池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弹簧接触不良或生锈导致电不足,处理好后清修下板上残留的电池液

电池作用是什么,我拔掉了还是有整体闪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时等功能正常不?

正常的,跟晶振没有关系,有个7805供电也正常

网友:
电解电容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