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HY64汽车仪表步进电机实验

楼主(2019-05-28):
MC9S12HY64汽车仪表步进电机实验:我的程序中为何一加仪表回零程序马上卡死?望老师指导?谢谢!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INIT_PLL_24MHz ();
  initialize_tim0();
  init_motor();
  INIT_AD();
        EnableInterrupts;

  /**for(j=0;j<1080;j++)       //逆时针转动180度,指针归位
  {
      delay200us(1);
      motor_step(0,1);
      motor_step(1,0);
      motor_step(2,1);
      motor_step(3,1);
  }

      oil_actual=0;
      water_actual=0;
      QY_actual=0;
      YW_actual=0;
      **/

   TIM0_TFLG1_C4F = 1;         //清除标志位
   TIM0_TC4 =  TIM0_TCNT + 125;  //设置输出比较时间为4us*125=500us
   TIM0_TIE=0x10;              //使能通道四中断

   TIM0_TFLG1_C7F = 1;         //清除标志位
   TIM0_TC7 =  TIM0_TCNT + 1250; //设置输出比较时间为4us*1250=5000us=5ms

   for(;;)
  {

    POWER=POWER_PT1AD;  //读取PT1AD的电平状态赋值给变量POWER
    if(POWER==1)        //如果POWER的值为1
        POWOK=1;        //点火开关开启电源工作自锁
        else
          POWOK=0;      //否则关闭电源

     if(TIM0_TFLG1_C7F==1)   //5ms一个周期
      {
          TIM0_TFLG1_C7F = 1;          //清除标志位
          TIM0_TC7 = TIM0_TCNT + 1250;  //设置输出比较时间为5ms

          AD_in3 = AD_capture(3);       //调用带返回值的起动AD转换函数 AD02赋值给AD_in3
          AD_in2 = AD_capture(2);       //调用带返回值的起动AD转换函数 AD00赋值给AD_in2

          AD_in1 = AD_capture(1);       //调用带返回值的起动AD转换函数 AD03赋值给AD_in1
          AD_in0 = AD_capture(0);       //调用带返回值的起动AD转换函数 AD05赋值给AD_in0

网友:
哈哈,我是专业搞这个的,发完整的程序看看。你用那个型号电机?

网友A:
一直不是很明白仪表指针回零的原理,按说有专门的上电回零程序的话,那指针拆下来后,随便安回去上电都能自动停到零位啊,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是很明白仪表指针回零的原理,按说有专门的上电回零程序的话,那指针拆下来后,随便安回去上电都能自动 ...

我记得当初是这样做,不管指针在哪个位置,程序控制归零,所以会听到指针那个电机齿轮打转的声音

网友:
回0有个挡块,会堵转

网友:
检测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是很明白仪表指针回零的原理,按说有专门的上电回零程序的话,那指针拆下来后,随便安回去上电都能自动 ...

电机里面有个挡块,电机的角度一般330度,

网友:
那意思是电机反向转到挡块的位置就是指针的零位啦? 有空拆个坏电机看看

楼主(2020-03-01):
VID29-05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