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包含层属性并合并同类元件BOM的方法

楼主(2019-05-28):
Cadence导出BOM有多种方法,最常见的从原理图导出bom,可以自定义bom所包含的属性,并自动合并同类元件,如果想要在BOM中体现元件在TOP层还是BOTTOM层就要用allegro导出了。
adence从PCB导出BOM最常用的有两种方法。打开allegro,选择菜单Tools–>Report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Bill of Material Report(Condensed)可以到处html格式的bom,另存为excel即可这个方法导出的BOM合并同类元件,但是不包含所在层属性。也可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laced Component Report, 可以导出包含元件坐标、所在层、旋转角度等属性的BOM。但是这个BOM中的同类元器件是没有合并的,需要手工合并,这是个相当大的工作量。好多公司(比如我司)要求BOM要合并同类元件,并分TOP层和BOTTOM层,这就很蛋疼了,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找到解决办法,折腾了一下午总算找到一个还算便捷的方法。具体思路就是将PCB拆分成只包含TOP层和BOTTOM层的两个模组,然后导出模组BOM,再将两份BOM合并。具体方法参加https://blog.csdn.net/jsf120/article/details/90639823,坛友们有更便捷的方法请积极共享,造福大众。

网友A:
楼主的方法,赞一个!想了半天,allegro中,好像只能这样做了。添加模块时要求前缀,生成BOM时,替换掉前缀就行了。

如果对软件没要求,把PCB转到AD,在AD中生成BOM,就能直接用层分类了。另外,AD处理BOM,可细化拖动定制的方法,比allegro人性化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方法,赞一个!想了半天,allegro中,好像只能这样做了。添加模块时要求前缀,生成BOM时,替换掉前缀 ...

我司不让装AD,AD法务太NB了 我们只有99se得licens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司不让装AD,AD法务太NB了 我们只有99se得license

法务的问题,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