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M32F4实现高速数据采集并发送方案,各位看看可行性

楼主(2019-05-28):
如图,高速AD   范围200k~1M采样率

ESP8266无线用于≤200K以下采样率传输  FT232H或DP83848以太网 用于200k-1M采样率传输
主控1:主控1采集数据 给AL422 满1024字节(也可以更多)  给主控2一个中断信号

主控2:收到主控1的中断信号 读取AL422 打包发送
串口用于之间命令传输  比如设置包大小 选择什么方式传输···等

之所以不用一个单片机 个人认为 一个完成不了  F7也一样
因为像以太网或者ESP8266 、USB也一样 都是以包形式发送包越大 速度越快 效率越高
而以太网发送一个包 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时间内 AD采集会停止  无法实时传输

FT232H这个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他的FT245模式很猛

其他都还好,就那个AL422用法心里没底

不知道AL422那个FIFO用的对不对 能不能这样用

网友:
做复杂了吧,F4速度不够上F7,还不够上I.MX RT,你这个方案做起来就复杂了。

网友A:
为什么以太网、USB发一包数据时AD采样会停?如果发数据时AD会停,只能说明设计有问题

网友B:
ad采用dma模式,两边缓冲区来回切,测试下网络打包需要的时间,说不定选择一定的ad采集数量后还刚好可以

网友C:
见有人用F4的IO驱动80M的ADC

网友:
合格的4楼,DMA双缓存或半中断,1M的采样率用1K缓存,网络带宽上M的,传2k字节很轻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有人用F4的IO驱动80M的ADC

你说是某宝上那个用IPOD外壳做的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是某宝上那个用IPOD外壳做的示波器吗?

不是的,不方便透露,  确实是IO直接驱动的,应该是用来DMA对IO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以太网、USB发一包数据时AD采样会停?如果发数据时AD会停,只能说明设计有问题 ...

这是以前做的一个采集电路AD7175  用的以太网UDP传输 双缓冲方式 25k采样率稳稳的  40k和50k就乱套了 波形就失真了

测试了一下

以太网这段函数执行  这些需要的时间用串口传回  超过了25us  不知道这么测试对不对

网友:
真浪费资源,1M采样率算不上高速,1个F4就OK,甚至一个F1都足够了

网友:
方案设计有问题~DMA双缓冲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E:
这个很明显是用ADC+DMA+乒乓缓冲的节奏。
我用AD7606做到了2路100Ksps,TCP传输。
用的103.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明显是用ADC+DMA+乒乓缓冲的节奏。
我用AD7606做到了2路100Ksps,TCP传输。
用的103. ...

怎么缓冲?FIFO?

网友E:
不用FIFO,直接乒乓操作。
AD7606是用的SPI接口,如果用FSMC,速度会更快。也可以使用更多通道。

网友:
串口16位采样  10m则160m  ad1m采样8位则直接能dma匹配

网友F:
STM32MP157这样的处理器就是为你这样的应用准备的。可以配1GB 内存,做缓冲。
内置的协处理器来处理与ADC的接口,千兆以太网连上位机,而且EMMC与SD卡接口可以同时存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ad采用dma模式,两边缓冲区来回切,测试下网络打包需要的时间,说不定选择一定的ad采集数量后还刚好可以 ...

您说的是乒乓操作吗?乒乓操作可以看做2级fifo吧,个人感觉弄一个二维数组当循环fifo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MP157这样的处理器就是为你这样的应用准备的。可以配1GB 内存,做缓冲。
内置的协处理器来处理与ADC的 ...

您说的√,之前STM32MP157也想做类似的事情。不过内部的M4核不知道可以接并行ADC不,用SPI总感觉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是乒乓操作吗?乒乓操作可以看做2级fifo吧,个人感觉弄一个二维数组当循环fifo是不是也可以啊? ...

看芯片手册,DMA部分有自动乒乓操作,手工去整数组咋行,切换的时候你能保证你的切换操作可以在adc采集一次前完成?

网友:
方案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手册,DMA部分有自动乒乓操作,手工去整数组咋行,切换的时候你能保证你的切换操作可以在adc采集一 ...

今天看手册了,谢谢提示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你标的问题都是程序设计的问题
应该把采集 数据处理 数据输出三个部分分开
采集用 DMA双缓冲 或者 半中断
dma中断来触发数据处理
处理完丢到输出缓冲 等待通讯带走数据
要是不触发cpu数据处理瓶颈的话 这个F1足以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是乒乓操作吗?乒乓操作可以看做2级fifo吧,个人感觉弄一个二维数组当循环fifo是不是也可以啊? ...

STM32的DMA有传输过半中断,这个配合DMA循环模式可以实现类似双缓冲

网友:
上F4和FPGA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以前做的一个采集电路AD7175  用的以太网UDP传输 双缓冲方式 25k采样率稳稳的  40k和50k就乱套了 波 ...

1. ADC 采用DMA 双缓冲,中断优先级高。无论以太网端干什么,都能实时采集。
2. 你说的波形失真?哪里的波形?上位机显示么?以太网给上位机不需要实时的,可以缓冲再发送
3. 不需要2片F4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ADC 采用DMA 双缓冲,中断优先级高。无论以太网端干什么,都能实时采集。
2. 你说的波形失真?哪里的 ...

嗯  因为这个没用SPI+DMA+TIMPWM那个方式  所以不太行
按照这个帖子大神方法试了试200k采样 超级好用 速度到1M应该没问题  不过局限性就是必须16位或以下  我需要的精度高点  都是18位或者24位AD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0455-1-1.html?_dsign=c067ad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因为这个没用SPI+DMA+TIMPWM那个方式  所以不太行
按照这个帖子大神方法试了试200k采样 超级好用 速 ...

STM32的SPI 最大16位位宽。大于16位位宽是实现不了。可以尝试STM32 F4的串行音频接口SAI, SAI是比SPI多了一个帧同步信号,原理大致一样。它可以设置8位、10位、16位、20位、24位、32位。使用2个子模块同步,FS脚不用,只用主模块的时钟脚和2个模块数据脚。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E:
不用FIFO,直接乒乓操作。
AD7606是用的SPI接口,如果用FSMC,速度会更快。也可以使用更多通道。 ...

哥,怎么样才可以联系你呀,最近在做AD7606的,想数据通过udp上传,可是不太会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