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不臭的布的鼠标垫

楼主(2019-05-28):
求推荐个不臭的布的鼠标垫
1、目前在用玻璃,容易有汗失效,对鼠标磨损也大;估计金属的也一样;
2、一直想用布,背面胶的那种,兼顾鼠标好用和垫的不移动~~~无奈都好像很臭的,感觉对人体有害;

故求推荐个不臭的,到手即可用的布的鼠标垫,预算200以内,一经采用,莫元奉上,谢谢~~

最近的mx master,疑似使用玻璃鼠标垫,烧激光感应的,感应不了距离的感觉。。。。第一次遇上用坏的鼠标。。。。。之前的顶多微动开关不好。。。。

网友A:
土豪啊,鼠标垫要200块钱的。
我京东买的缝边的鼠标垫,就几块钱,也没闻到明显异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鼠标垫要200块钱的。
我京东买的缝边的鼠标垫,就几块钱,也没闻到明显异味 ...

买过几十块的/买鼠标送的/朋友送的,三个,都一样臭啊,晾在阳台风吹雨淋一个夏天,都还臭,果断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鼠标垫要200块钱的。
我京东买的缝边的鼠标垫,就几块钱,也没闻到明显异味 ...

老哥发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发链接看看

https://item.jd.com/4429723.html
这肯定不入你法眼,才几块钱的。
我前几天买了个新的备用,刚才拆开闻了下,是有点味道,但鼻子不凑到上面也感觉不到。
另一个用了段时间的,鼻子凑上去也没闻到。

估计你鼻子对一些味道比较敏感

网友:
樱桃(Cherry)G80-Mini高密纤维顺滑小细鼠标垫
雷蛇(Razer)重装甲虫-裂变
罗技(G)POWERPLAY

买过这3款
樱桃的买过大概10个了,基本没味道

网友:
台垫 其实更好,找适合自己桌子的尺寸。定制尺寸大约200元

网友:
买回来扔窗口晒一周

网友B:
为啥一定要布的?我一直用这种“树脂硬质胶垫”的,比如 镭拓 GTS
https://item.jd.com/216923.html

另外有时也直接垫一张 A4 纸,脏了或皱了就换一张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不用鼠标垫,直接在桌面上用就完了
缺点是时间长了磨掉一块漆,不过再之后也就无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要布的?我一直用这种“树脂硬质胶垫”的,比如 镭拓 GTS
https://item.jd.com/216923.html

哈哈我就是A4纸,想起来啥还可以写写画画

网友:
都200了,随便买个品牌的不就好了

网友:
DELL赠送的就很好。JD买个得力的什么的也没有味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要布的?我一直用这种“树脂硬质胶垫”的,比如 镭拓 GTS
https://item.jd.com/216923.html

光电鼠标,最好的搭配,还是布吧?

楼主:
最后买了https://item.jd.com/3332974.html,G80 desk,试试,感谢各位推荐!

网友C:
我的就是澳門XX賭場免費送的有個大波妹,用了4年了也沒臭啊。是不是你手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澳門XX賭場免費送的有個大波妹,用了4年了也沒臭啊。是不是你手汗太多了。 ...

。。。。新的买来,就没用过,是那种橡胶臭啦,呵呵

网友A:
看了下楼主刚才提到的这款大号鼠标垫的用户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楼主刚才提到的这款大号鼠标垫的用户评论

卧槽,死翘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楼主刚才提到的这款大号鼠标垫的用户评论

没有啊,看到说没味道啊

网友D:
楼主,需要一张办公桌(直接能用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一张办公桌(直接能用鼠标)

搞硬件很多尖锐的器件和工具,整张桌的话容易损坏,还是换垫的好

网友:
我现在用一张A2尺寸的切割垫,挺好用的。

网友:
偶是去电脑城自己闻,囧

网友E:
手脏吧,我用大块的废电路板,边缘用小刀打磨下就好,估计半辈子不坏,有没有大神设计个好看的图案,在嘉立创加工个,造福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脏吧,我用大块的废电路板,边缘用小刀打磨下就好,估计半辈子不坏,有没有大神设计个好看的图案 ...

鼠标滑动没手感的吧

网友:
不用,也不喜欢用鼠标垫的路过..

网友:
我也同样困扰过,后来买硅胶鼠标垫,出口尾单,一点味道都没有,环保。至少20元

网友F:
买了个铝合金,没味道,除了冬天有点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个铝合金,没味道,除了冬天有点冰手。。。

铝合金应该不如玻璃吧,玻璃的我觉得不好用了啊~~~原因上面有说~~

樱桃鼠标垫到了,若之前的臭是10分,现在的臭是五六分吧,依旧有。。。。。先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铝合金应该不如玻璃吧,玻璃的我觉得不好用了啊~~~原因上面有说~~

玻璃的我没用过,但是铝合金的手感还是可以的,磨砂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璃的我没用过,但是铝合金的手感还是可以的,磨砂的那种。

布的舒坦,安静细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布的舒坦,安静细腻~

真实!
铝合金的声音不小,特别是用一段时间滑脚磨损后,滑脚要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实!
铝合金的声音不小,特别是用一段时间滑脚磨损后,滑脚要常换。。 ...

找块好布垫吧,呵呵~~

算起来,我的玻璃垫用了13年了,大学时候一直用到前几天,搞坏我鼠标的感觉。。。。突然很想念布的,就转布了(此前因为是臭的,没有那么坚决转)

网友:
用全皮的

网友:
臭的我暴晒了1个月都没用,大整张的,图案挺美的

网友G:
用的激光鼠 没用鼠标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激光鼠 没用鼠标垫

垫并不是主要影响鼠标指针在电脑中的移动问题,而是改善手的操控移动鼠标的感觉~~

楼主:
最近看到卖USB收纳盒,3.0变2.0的那个坛友,里面也有鼠标垫,想买个公司用,遂撸了一张骨伽的,也是长版的

勒个去,29元吧,厚度比樱桃的还厚,做工,表面密度和质感,我也更喜欢骨伽的这款。。。。味道可能稍微比樱桃的臭一点点。。。。但是这个价格,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故推荐~~~

网友H:
我用的是铝板材质的鼠标垫,一面黑色,一面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铝板材质的鼠标垫,一面黑色,一面白色

我现在是淘汰玻璃和金属的,移动鼠标时候,沙沙响,不爽

网友:
一直用铝合金鼠标垫,铝合金底部有发热垫,发热垫有温控控制电源,稳定35-37度,满意

铝合金用久了会把面磨平,反而容易脏,每天要擦一遍

网友:
做模型用的切割垫板,PV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