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MLC的固态硬盘,除了970PRO,没其他选择了吗?

楼主(2019-05-29):
找了一圈,感觉除了970PRO,基本没什么选择了。

淘宝有SM961什么的,价格挺便宜,但是说有清零盘,而且这个速度也不行,比较慢。

其他速度快的,基本都是TLC颗粒了。很无奈。

前几天1269元在JD买了一个512G的970PRO,但是回来装系统无限蓝屏重启,退货了。

大家有啥好的推荐没?

网友:
其实真不用太纠结MLC还是TLC

网友A:
同意楼上,买大牌的固态,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反正大家都有认识,固态就是用来跑系统加速的,资料都存硬磁盘。

它敢坏,我敢质保。现在来说固态的质量也没那么不堪。

网友:
什么机器?我也计划入手970pr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买大牌的固态,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反正大家都有认识,固态就是用来跑系统加速的,资料都存硬磁 ...

新电脑只有一个硬盘怎么搞?我新买的T480S就只有一个固态硬盘

网友C:
都QLC了,TLC都是好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QLC了,TLC都是好货了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电脑只有一个硬盘怎么搞?我新买的T480S就只有一个固态硬盘

只用一个固态也没什么问题,微软surface系列,苹果macbook,现在好多笔记本不都是只有一个固态硬盘吗?难道人家还不用存数据了。

网友D:
话说前几天刚好整理了一下京东上的1T ssd pcie nvme接口的硬盘。
如果是个人用,TLC足够用了,跟进TBW寿命,1T硬盘的寿命基本都是600T,就算你用10年,每天也要写入164GB的数据。

网友:
你这什么本子,装的什么系统啊?这么好的条子不会用,真可惜。

网友:
我这个P50是16年4月份买的,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看看ssd的总计写入量只有17T

网友:
我JD买的 惠普  500GB   369   这么便宜随便买来玩 还固保5年     不一定非要MLC啊
如果主板支持 M.2  最好配M.2接口的 支持 NVMe的  那个速度才叫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前几天刚好整理了一下京东上的1T ssd pcie nvme接口的硬盘。
如果是个人用,TLC足够用了,跟进TBW寿命 ...

这资料表不错

网友:
TLC就可以了,寿命不是问题,但是QLC一旦缓存爆了速度就不行,还不如机械盘,别买

网友:
我四年前买的三星860evo还在服役呢,tlc不会容易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话说前几天刚好整理了一下京东上的1T ssd pcie nvme接口的硬盘。
如果是个人用,TLC足够用了,跟进TBW寿命 ...

我晕,QLC固态我敢担保你大夏天闷屋关机断电一个多月再开机一定开不开!!!!!

重要的不是PE次数,而是数据保存期限!像家用级要保证25度下存放1年不丢数据,企业级只保证3个月就行了!40度下TLC有可能满足1年,QLC绝对到不了!当冷盘绝对数据掉光光!

还有,那个现在称王的LDPC算法就跟现在的CNN一样一夜之间火起来的,现在大家都在搞LDPC,但是有一点别忘了:LDPC不保证数据准确性!LDPC在出错位数很少的条件下纠错率只是接近100%,不保证100%!这一点估计没几个人知道,只能看论文才能发现。也就是说,用TLC就有可能导致数据不完整。据说各家的LDPC表都是最高机密。以前是BCH,那个是有保证的,但是纠错位数较少,MLC还行,TLC就完蛋。

所以现在的SSD最少每星期都得通个几小时的电让固件做一些自校正,否则慢慢数据就完蛋。

网友:
>所以现在的SSD最少每星期都得通个几小时的电让固件做一些自校正,否则慢慢数据就完蛋。
This is something new to m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晕,QLC固态我敢担保你大夏天闷屋关机断电一个多月再开机一定开不开!!!!!

重要的不是PE次数,而 ...

不会这么不堪吧,如今很多SSD做的移动硬盘。放几个月不用再正常不过了,这样短时间就能丢的话用户不得炸了。

网友:
传说macbook都是使用mlc,电工懂行强迫症还是会买mlc,比如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晕,QLC固态我敢担保你大夏天闷屋关机断电一个多月再开机一定开不开!!!!!

重要的不是PE次数,而 ...

那随便做一个大一点的iso一周后,md5就可能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前几天刚好整理了一下京东上的1T ssd pcie nvme接口的硬盘。
如果是个人用,TLC足够用了,跟进TBW寿命 ...

我的960EVO,买的时候读3000MB多,用了3年不到,现在掉到了1000MB多。

而且,非常致命,现在睡眠后唤醒,经常黑屏没反应。

前两天更进一步,系统启动时,偶尔也会卡的不行,干什么都得等一分钟才有反应。得重启。

网友F:
有个尴尬的现实,总结这几年自用,朋友的及公司的SSD,mlc的已经坏了不少,tlc的却是还没见到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随便做一个大一点的iso一周后,md5就可能错了?

tlc一周不至于,但是断电放个一两年有小概率出错。qlc真放个一年估计悬了。所以qlc的使命就是替代企业数据中心的hdd,而不是替代家用电脑hdd。真搁家用上,万一用户一年不开机,连系统都进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这么不堪吧,如今很多SSD做的移动硬盘。放几个月不用再正常不过了,这样短时间就能丢的话用户不得炸 ...

不会丢,只是可能出错。尤其是冷数据。现在的固件比较完备了,只要你通着电它就会自动巡检,发现误码率超过阈值就强制重刷一次,防止数据出错。至于文件丢失,一般是坏到fat表那了,这个没办法。实在读不出来的扇区主控试个几万次可能就放弃了,至于再继续试个几万次,你想啊,几万次都找不回来,再找还有意义吗?

所以买ssd基本不用太纠结tlc/mlc的,qlc要慎重,除非你电脑每周都要开上好几个小时。然后带缓存的ssd比不带缓存的ssd读写稳定性上要有很大提升,不过可靠性仍然看固件。

网友:
SM961慢?那你只能用傲腾了。

补充:帮你跑了一个分,这个速度不慢吧,还是MLC。
(网络一直传说SM961是清零的,但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所以我选择不相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960EVO,买的时候读3000MB多,用了3年不到,现在掉到了1000MB多。

而且,非常致命,现在睡眠后唤醒 ...

重装一下吧,估计是软件其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尴尬的现实,总结这几年自用,朋友的及公司的SSD,mlc的已经坏了不少,tlc的却是还没见到有坏的。。。 ...

不过TLC 跟3D TLC是有分别的。。

网友:
我还在用SLC的,当年32G要600多,是不是太奢侈

网友:
今天刚收到在ebay买的金士顿 MLC 480G,外观倒是很好和新的一样。
另外这个SSD上电时间已经超过一千多天,数据写入量只有11TB,担心是不是写入量也可以修改?

网友:
楼主看来有点完美主义强迫症啊,其实现在真的没必要纠结这个了,如果实在担心寿命,把容量选得稍微大一点,只要是大品牌的TLC还是靠谱的,用个5年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电脑只有一个硬盘怎么搞?我新买的T480S就只有一个固态硬盘

我也是T480S,还有一个2242的扩展口,可以用建兴的固态

网友:
蓝屏  估计是分区格式问题

网友:
S3610 1.6T
不知现在大船还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装一下吧,估计是软件其他的问题。

挺到7月7日锐龙3开卖吧,直接换一套,到时候一起重装系统。

如果到时候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只能970PRO了。

网友:
toshiba有的吧。MLC

网友:
固态硬盘就要有随时会全部数据丢失的心理准备。NAS,网盘备份走起,前段时间我更换固态硬盘时不小心直接把旧硬盘格式化了也没啥影响。

网友:
当今还在用机械盘的默默走过。。。

网友:
现在两台机器都是SSD,应该都是TLC。
一台两年多,一台快四年了,从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