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AC220V转5V的方案,稳定工作,变压器个头尽量小

楼主(2019-05-29):
如题,求一套AC220V转5V的方案,稳定工作,变压器个头尽量小。哪位仁兄有此方案。

网友A:
不说说电流或者功率么? 还有成本。如果不差钱的话,平面变压器咋样?

网友B:
大肥羊说过,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C:
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10086

网友D:
3块钱买个手机充电器,外壳拆了粘主板上。

网友E:
要求是不是再详细一下,输出电流1mA和100A那方案可差老远了。

网友F:
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说电流或者功率么? 还有成本。如果不差钱的话,平面变压器咋样?

哈哈,忘记了、、、电路5V的1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肥羊说过,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

一不小心耍了次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10086

,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块钱买个手机充电器,外壳拆了粘主板上。

说实话,我真的很想找个充电器拆开看看,里面的方案应该都很成熟,而且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是不是再详细一下,输出电流1mA和100A那方案可差老远了。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

耍了不止一次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成本不好估,变压器最好选个头小一点,直插贴片都无所谓

网友:
别求了,十块一个充电器解决你膝盖黄金

网友:
电源那么多指标都没有要求?RCC,PSR IC+EE-13

网友:
用模块就好了

网友:
viper,字数补丁

网友:
5V1A的话,如果响应不要求很快,PSR+EE13变压器就可以了,自己算一下绕一下,大部分PSR IC手册都有告诉你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