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使用 “速盘极速版” 花钱满速度下载百度网盘文件

楼主(2019-05-29):
百度的文件下载限速问题折磨我好久了,用pandowload, 油猴+IDM 折腾过好久,下载经常是50k以下。
花钱买个百度会员吧,又觉得可能一年也用不了多少,不值当的。

终于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下载方法: 速盘极速版!
1. 无需登录自己账号,也就不存在账户限速。
2. 充值是按流量充的,1元10G,3元50G,真心便宜。
3. 充的值没有有效期,没有有效期,没有有效期!
4. 这个软件还不用注册,也就是完全不需要提供个人信息,(不知道充值的接口能不能获取到个人信息)。
5. 充值完后会在桌面生成一个序列号,不管在哪个电脑上,输入序列号,充的值就过来了。
6. 软件还是绿色的,不用安装,直接从官网下载就好了,还会自动升级。

所有特点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花钱充值3块,再下载,直接网速满载,爽!即使挂了,也才3块,没啥损失。

网友A:
直接淘宝买一个共享账号2块钱速度都是满速偶尔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买一个共享账号2块钱速度都是满速偶尔掉线

买一个淘宝账号能用多久呢?

网友B:
这个1t倒是不贵。就是怎么找资源呢。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t倒是不贵。就是怎么找资源呢。有什么好办法

找资源还好吧,有好多软件可以支持网盘搜索,不过我通常是在论坛看到才下。
另外直接在百度里,写个关键字+空格+pan.baidu 就能搜到,但是经常有过期的。

这个极速盘也自带搜索,用了一下,搜到的东西不多,估计是因为很多分享加了密码,就搜不到了。

网友:
靠,广告嫌疑

楼主:
我写的时候就想会不会被人怀疑是广告,还真有人这么想!真要是我写的这个软件或者和我有关系我就明说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凡是对我们有利的,就算广告有何妨!

网友C:
下载少就慢慢下,下载多还不如给百度冲一个月。

网友D:
论坛里面不是有个卖百度会员,100左右两年的吗,我感觉比这个优惠吧

网友:
路过帮顶。
资料下了不少,大部分没时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少就慢慢下,下载多还不如给百度冲一个月。

百度普通会员一个月10元,不提供急速下载功能,也许充一个月我就下载一次,再用不上了,用这个10元500G,不限时间,也许够用一年了,所以我才用的这个。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找时间把自己网盘的东西都下载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普通会员一个月10元,不提供急速下载功能,也许充一个月我就下载一次,再用不上了,用这个10元500G, ...

你要是懂套路,普通会员能下到满速。
不过你一年才用500G,倒是买买流量也挺好的。

网友E:
不怕被baidu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怕被baidu搞死?

如果软件本身是套路百度的服务器的话有可能被搞死,如果是自己找网络P2P源的话就没事。
充值很少钱,跑了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面不是有个卖百度会员,100左右两年的吗,我感觉比这个优惠吧

百度会员是不加速的,要超级会员才可以,不要被坑了

网友:
三年超级会员路过。。

网友:
现在网盘的资源失效的太多了,不少好资源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淘宝账号能用多久呢?

1个月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这个急用的时候做个备选还是可以的

网友:
感谢分享,试一下

网友:
才发现有这软件,收藏!

网友F:
楼主太OUT了,你只要在pan.baidu.com.中间加上WP两个字母就可以满速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OUT了,你只要在pan.baidu.com.中间加上WP两个字母就可以满速下载了。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OUT了,你只要在pan.baidu.com.中间加上WP两个字母就可以满速下载了。

具体点兄弟。wp 加哪里

网友F:
URL变成pan.baiduwp.com.xxxxxxxxxxx,关掉杀毒软件,回车,即可享受满速下载了。好象一天只能下十几个文件,那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面不是有个卖百度会员,100左右两年的吗,我感觉比这个优惠吧

哪里有?

网友:
这个不错,前几天为了下载一个文件,刚刚充值了一个月的会员,早知道这个就好了

网友:
百度盘下载,mark一下。

网友:
这个好!mark一下。

网友G:
昨晚还是前晚正准备续费
发现暂停付费功能了
什么时候重新开放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晚还是前晚正准备续费
发现暂停付费功能了
什么时候重新开放也不知道

还真是,不会这么快就被和谐了吧。
官网显示维护中,暂停下载,我启动软件显示维护中,暂停充值,但是我试验了一下充值还是可以显示充值画面,不知道充值了会不会不能用。
之前充的值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超级会员 25一个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不会这么快就被和谐了吧。
官网显示维护中,暂停下载,我启动软件显示维护中,暂停充值,但是我 ...

点那三种支付方式都显示暂停使用
钱都付不了了

网友H:
这样不用登陆 自己的网络账号

如何下载自己盘里的? 有些资源以前放盘里的吗,现在不让分享了,但资源还在, 如何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点那三种支付方式都显示暂停使用
钱都付不了了

那只能等等了,万一被和谐了,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不用登陆 自己的网络账号

如何下载自己盘里的? 有些资源以前放盘里的吗,现在不让分享了,但资源还在 ...

这个软件带一个 “反河蟹分享链接生成器.exe”, 需要登录,然后就可以创建分享链接,然后再启动下载软件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URL变成pan.baiduwp.com.xxxxxxxxxxx,关掉杀毒软件,回车,即可享受满速下载了。好象一天只能下十几个文件 ...

还有这种骚操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RL变成pan.baiduwp.com.xxxxxxxxxxx,关掉杀毒软件,回车,即可享受满速下载了。好象一天只能下十几个文件 ...

今晚回去我就试试看
我还有差不多20G的matlab2019a要下载回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今晚回去我就试试看
我还有差不多20G的matlab2019a要下载回来.

分享一下  matlab2019a  吧

网友:
好像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享一下  matlab2019a  吧

https://www.isharepc.com/14196.html

网上搜索一下很多吧的
一般都会引流到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才能获得百度盘分享链接

网友:
还是直接百度会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面不是有个卖百度会员,100左右两年的吗,我感觉比这个优惠吧

在哪儿找的这么便宜的百度会员

楼主:
刚刚发现恢复了,自动升级版本,提示充值500G和1T暂时取消了,只能充值1元10G和3元50G。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点那三种支付方式都显示暂停使用
钱都付不了了

又能用了,只是暂时不能充值500G和1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能用了,只是暂时不能充值500G和1T了。

那今晚果断搞起

网友:
蚂蚁搬家  慢慢搞

网友(2019-07-13):
这个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搭车推荐一个,无需登录,不担心被拉黑:

https://motrix.app/zh-CN/

下载了一个试了试,加了个磁力链,没解析出来。
百度云要加插件,估计和油猴道理一样,下载也是不靠谱的,而且提示百度盘可能会限速,不保证能下载。
类似的软件折腾了一圈,都放弃了。

网友:
还是付1元钱10g的好。 没广告。   。。。

不在用破解版了。。。。

网友:
可以软件不错

网友:
这个是花钱买外挂么

网友:
有这个工具真好,1块钱10个G 太直了

网友:
对我来说很实用!顶!

网友J:
很好用,就是大文件很容易失败。失败后只能从头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用,就是大文件很容易失败。失败后只能从头再来。

我这里一旦暂停时间长了,再接着下就容易失败(比如第二天接着下),一口气下载完就不会有问题。
据官网介绍,如果下载失败了,是不会计算流量的,只有下载完成且校验通过才会算到流量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一旦暂停时间长了,再接着下就容易失败(比如第二天接着下),一口气下载完就不会有问题。
据官网 ...

我只要断掉再下从来都没成功过,下个15G的文件下了四次才成功。好像流量也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只要断掉再下从来都没成功过,下个15G的文件下了四次才成功。好像流量也跑了。 ...

我倒是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只要开始下载不要关机都能下载完。
官方说不成功不扣流量,其实我也不太注意,15块买了1T, 下载好多了,还有900多G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机会试试。

网友K:
只要在pan.baidu.com.中间加上WP两个字母就可以满速下载了 ,这个方法现在不行了

网友(2019-08-14):
好东西,多谢分享,已经用上了

网友:
冲个普通会员就能用pandownload慢速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在pan.baidu.com.中间加上WP两个字母就可以满速下载了 ,这个方法现在不行了

可以的,网页上又说明,设置下浏览器就行

网友:
好东西。再也不用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URL变成pan.baiduwp.com.xxxxxxxxxxx,关掉杀毒软件,回车,即可享受满速下载了。好象一天只能下十几个文件 ...

这操作6啦,MARK一下

网友L:
现在好像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好像不能用了

刚下完50G

网友: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已经在使用了,买了50G的先用用,速度非常快,100M的网速快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好像不能用了

最近挺正常的,一直能用啊,你再试试看,有时候太老的版本会有问题,可以升级一下试试看,只要提示升级都要升级,保证最新版本就没问题。

网友:
付费的还是好用点!

网友:
不错,现在百度云都尽量少碰,实在要用,有时要等好久

网友M:
东西是好,就是怕封号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东西是好,就是怕封号

又不用你的账户登录,哪来的封号啊。

网友N:
自己云盘里生成的链接,下载应该能识别到XX账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己云盘里生成的链接,下载应该能识别到XX账户。

我觉得你多虑了,要是我共享的链接被人拿去用非法软件下载了,百度难道会封我账号吗?要是那样谁还敢分享。
我觉得分享的链接只是一个文件指针而已。

网友(2020-02-05):
已经涨价,有时间限制

网友(2020-08-22):
不错,不再是100kb了

网友:
现在有有个6盘,配合小白羊客户端,可以快速下百度的分享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少就慢慢下,下载多还不如给百度冲一个月。

有时候急用某个资料什么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