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析此高频接收电路!!!

楼主(2019-05-29):
小弟,在高频方面是新手,看到一个高频接收(470-900)M,ANT是天线,然后RFINP是RF Positive outnput ,RFINN是RF Negative outnput 想问的是,信号进来之后,为啥一般采用这种电路,还有那些电感参数啊什么的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电感是隔交通直的,电容是隔直通交的,几百mhz频率确实是pf级电容。值貌似有软件可以直接算,坛里我记得有搞射频的,提到过。

网友:
单转双端 BALUN

楼主:
百度了一下,确实是巴伦电路,但是有部分好像改了,不知道为啥这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隔交通直的,电容是隔直通交的,几百mhz频率确实是pf级电容。值貌似有软件可以直接算,坛里我记得有 ...

可否帮我找一下这种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