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湿环境下该用什么二氧化碳传感器?

楼主(2019-05-29):
想在蘑菇房里面监测二氧化碳浓度,蘑菇房内的温度大约为30-40度,湿度长期维持在90%以上,蘑菇在生长期会排出大量二氧化碳,请问该如何选择传感器呢?电化学反应的?红外的?
用电化学反应的,担心寿命不长,红外的,视乎受温度,湿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A:
搭配温度湿度传感器,对二氧化碳读数进行修正如何?
需要做些实验来确定数据

网友:
抽气泵,除湿,检测

楼主:
像MG811这样的在CO2高浓度下,不知道寿命有多长,有没老铁知道?

网友B:
不差钱上红外。不过一样要除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上红外。不过一样要除湿

红外的受温度,湿度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的受温度,湿度影响大吗?

湿度影响大。。温度一般都是恒温的。不影响。

网友C:
红外的只要没有冷凝水就行90%湿度没问题

网友D(2023-03-08):
引用 网友A:
搭配温度湿度传感器,对二氧化碳读数进行修正如何?
需要做些实验来确定数据 ...

二氧化碳浓度以什么为基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外的只要没有冷凝水就行90%湿度没问题

是否需要加热+散热风扇解决水凝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氧化碳浓度以什么为基准呢?

“GBW(E)061758 氮气中二氧化碳标准气体”,浓度可选。

网友:
你也做蘑菇房的物联网?

网友:
这个东西1年1换,又不要多少钱,老板舍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需要加热+散热风扇解决水凝问题

加热是个思路

网友:
如果只担心湿度可以前处理加个冷凝除湿。数据稳定还是红外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