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5实现多功能(集串口、网口、数据转换、校验deng)调试....

楼主(2019-05-29):
利用工作业余时间,自制了一个多功能调试工具,集串口调试、网口调试、数据转换、数据校验等多个功能于一体,方便嵌入式开发的调试使用,请大大们帮忙测试,待没有什么bug后贡献源码!
已增加串口热插拔和TCP CLIENT断开检测机制

网友:
感激,最近在折腾这些个东西

网友A:
串口的热插拔和自动识别串口号有吗?

网友:
接上USB转串口,需要自己刷新,能否自动刷新。
拔下,下面状态栏还显示连接。

网友B:
不错,最近也在研究多串口接收显示的问题,能增加这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热插拔和自动识别串口号有吗?

嗯,热插拔没做处理,可以加上,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最近也在研究多串口接收显示的问题,能增加这个就好了!

老哥,看你这个界面是一个工具里面同时连接多个串口吗?

楼主:
温馨提示:双击接收和发送计数器可清零,双击显示区可暂停显示
软件已跟新,加入了utf8 和 gbk的互相转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看你这个界面是一个工具里面同时连接多个串口吗?

是啊,我发给你看看

网友C:
楼主应该把热插拔 和自动刷新做上去,  不过我想等楼主的源码,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发给你看看

嗯,这个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实例而已,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热插拔 和自动刷新做上去,  不过我想等楼主的源码,学习下。 ...

可以的,弄个定时器一直检测

网友:
提两个建议:
1、支持多串口
2、接收数据保存能否为CSV文件,前面增加时间

网友D:
github啊,楼主
这样有问题可以共同改进嘛
你要换工作什么的这也是一张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github啊,楼主
这样有问题可以共同改进嘛
你要换工作什么的这也是一张名片 ...

好主意!

网友E:
楼主好人,
最近下载压缩文档,下载下来都是损坏的,不知道是哪的毛病。

网友F:
什么开发环境可以介绍一下么?

网友:
pyqt会不会很好一些

网友:
期待开源,正好我也学习学习q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人,
最近下载压缩文档,下载下来都是损坏的,不知道是哪的毛病。 ...

更新winrar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开发环境可以介绍一下么?

Qt Creator      MinGW

网友G:
不错,串口用的是Qt5自带的串口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串口用的是Qt5自带的串口类吗

是的,既然有自带的就不用再用第三方的了

网友H:
热插拔可以用系统API检测是否有设备插入,检测到就自动刷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插拔可以用系统API检测是否有设备插入,检测到就自动刷新一次

QT自带串口类里面可以错误信号检测串口拔掉,但是没有看到检测设备插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QT自带串口类里面可以错误信号检测串口拔掉,但是没有看到检测设备插入的 ...

我自己得项目是通过串口通信协议 来检测插拔得。 也是QT5  自带串口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得项目是通过串口通信协议 来检测插拔得。 也是QT5  自带串口类。

如何得知串口插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得知串口插入的

我是扫描所有得com  发数据  检测返回得数据  是我自己定义得数据  就知道我得设备插入了。

网友:
强!
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I:
正想用pythone写点上位机,感激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想用pythone写点上位机,感激开源。

另一个帖子已经开源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弄个定时器一直检测

系统有消息通知的,不愿写,可以把 qextserialport 中的部分代码扒出来用。应该比定时器要好一些。

话说这几个库还有关系呢,印象中是俄罗斯一个哥们觉得qextserialport 不够好,就重构,结果出了新东西 QSerialDevice。 我用着用着,发现这个也不更新了,上面备注着,已经被qt 收编了。改名 QSerialPo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系统有消息通知的,不愿写,可以把 qextserialport 中的部分代码扒出来用。应该比定时器要好一些。

话说 ...

嗯,确实有,connect一个错误号的信号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有,connect一个错误号的信号就行

只是拔掉的时候可以,插上的时候还得自己处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是拔掉的时候可以,插上的时候还得自己处理

晕,感觉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是操作系统通知的,和qt的connect有什么关系啊。只是好几年不做相关的了,懒得翻代码了。

你不妨看看 qextserialport 库中 QextSerialEnumerator 的实现吧。就是可能要做一些qt4->5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晕,感觉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是操作系统通知的,和qt的connect有什么关系啊。只是好几年不做相关的 ...

你说的这个还是要自己轮询检测吧,QT5的一个信号可主动告知的。你的意思应该是循环去查看可用端口吧

楼主(2019-09-11):
最新版本,增加了json文件保存配置和发送内容,开机自动恢复,欢迎大家下载试用

网友K:
提供源码了吗?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 后面有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最新版本,增加了json文件保存配置和发送内容,开机自动恢复,欢迎大家下载试用 ...

楼主啥时候开放一版源码啊,等着学习入门啊,哈哈。。我准备从这个串口助手入门QT,从而进军LINUX上面的人机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啥时候开放一版源码啊,等着学习入门啊,哈哈。。我准备从这个串口助手入门QT,从而进军LINUX上面的 ...

已经开源了好几个月了哦,在另外一个贴里面,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开源了好几个月了哦,在另外一个贴里面,你可以去看看

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期待源码,学习!

源码在另一个帖子哦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还是要自己轮询检测吧,QT5的一个信号可主动告知的。你的意思应该是循环去查看可用端口吧 ...

网上调查了下,应该是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自动检测插入的串口设备,主要的思路是对QWidget的虚函数nativeEvent复写重新实现,然后捕获系统消息来实现的。不过,对Qt不是太熟悉,看看这个样子的添加法可行不.
微软说明链接
bool MainInterface::nativeEvent(const QByteArray &eventType, void *message, long *result)
{
    Q_UNUSED(eventType);
    MSG* msg = reinterpret_cast<MSG*>(message);
    int msgType = msg->message;
    if(msgType == WM_DEVICECHANGE)
    {
        qDebug() << "Recv Event " ;
        PDEV_BROADCAST_HDR lpdb = (PDEV_BROADCAST_HDR)msg->lParam;
        switch(msg->wParam)
        {
            case DBT_DEVICETYPESPECIFIC:
            {
                qDebug() << "DBT_DEVICETYPESPECIFIC " ;
                break;
            }
            case DBT_DEVICEARRIVAL:
                if (lpdb -> dbch_devicetype == DBT_DEVTYP_PORT)
                {
                    SerialListGet();
                    PDEV_BROADCAST_PORT_A lpdbv = (PDEV_BROADCAST_PORT_A)lpdb;

                    qDebug() << "Port_Arrived and The port naem is: "<<QString( lpdbv->dbcp_name);
                }
                qDebug() << "DBT_DEVICEARRIVAL" ;
            break;
            case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if (lpdb -> dbch_devicetype == DBT_DEVTYP_PORT)
                {
                    SerialListGet();
                }
                qDebug() <<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
            break;
        }
    }
    return false;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提供源码了吗?下来学习学习

源码在另外一帖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码在另外一帖里面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网上调查了下,应该是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自动检测插入的串口设备,主要的思路是对QWidget的虚函数nativ ...

多谢大佬,这样确实可以检测,代码已跟新上传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这样确实可以检测,代码已跟新上传

不客气,我也是搬运工。
另外,向你请教个Qt构建成单个可执行文件的方法流程,不然要带一堆DLL才能运行。 网上查了下,说是静态编译,但试了都不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客气,我也是搬运工。
另外,向你请教个Qt构建成单个可执行文件的方法流程,不然要带一堆DLL才能运行 ...

Qt官网上有一个PowerShell的脚本,执行了之后会自动编译出静态版本的Qt
建议修改一下脚本,把下载和解压源代码的步骤跳过再使用

静态编译脚本下载地址及使用说明
https://wiki.qt.io/Building_a_static_Qt_for_Windows_using_MinGW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客气,我也是搬运工。
另外,向你请教个Qt构建成单个可执行文件的方法流程,不然要带一堆DLL才能运行 ...

确实是静态编译,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的搭建静态编译环境的文档,网上也有,但是都不太全,按照我的文档基本能够成功,我按照文档又在windows10上搭建了一遍,已成功!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客气,我也是搬运工。
另外,向你请教个Qt构建成单个可执行文件的方法流程,不然要带一堆DLL才能运行 ...

一般静态编译出来的exe文件都比较大,最好是找exe压缩工具压缩一下

网友(2020-02-10):
刚刚下载源码运行了下,界面简洁,看着很舒服,功能也挺多,再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我去找找那个开源帖子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一般静态编译出来的exe文件都比较大,最好是找exe压缩工具压缩一下

推荐一下,用什么压缩EXE文件比较好!

网友P:
git上的源码怎么不在了? 请问大师能再发一次源码吗?非常感谢!

网友Q:
lz用的什么开发语言

网友:
Qt5.12 静态编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用的什么开发语言

QT当然用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git上的源码怎么不在了? 请问大师能再发一次源码吗?非常感谢!

注意分支,master分支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O:
推荐一下,用什么压缩EXE文件比较好!

UPX 可执行文件压缩器(FUPX)

网友(2020-12-06):
引用 网友P:
git上的源码怎么不在了? 请问大师能再发一次源码吗?非常感谢!

https://github.com/uBayMaxH/PortAssistant/tree/develop

网友:
引用 网友N:
网上调查了下,应该是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自动检测插入的串口设备,主要的思路是对QWidget的虚函数nativ ...

你这做的太复杂了,每次点端口选择的时候,启动一次检测所有串口设备即可。

网友(2021-02-26):
BusProtocolAnalysis.ui 缺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