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接口电路 做浪涌实验,怎么操作 "

楼主(2019-05-29):
做RS485接口电路浪涌实验的时候,
1、需要给产品通电吗?
2、直接给RS485 + 和 - 串 浪涌信号,还是耦合进去

网友A:
需要,一般是耦合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般是耦合进去的。

用耦合夹?有没与直接打信号线的
耦合是不是强度比较低,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耦合夹?有没与直接打信号线的
耦合是不是强度比较低,有没有相关标准 ...

EMC EMI EMS 我也晕啊 直接打应该是静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耦合夹?有没与直接打信号线的
耦合是不是强度比较低,有没有相关标准 ...

耦合 谁说强度低了。直接打,肯定你的芯片就坏了。

网友:
浪涌有标准的自己学习一下吧

网友:
GB/T 17626 按照通信的方式打 浪涌没有耦合的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般是耦合进去的。

你好!请问是怎么测试的,两台RS485相互通讯的时候测试的吗?

网友:
要测试RS485模块的话,请问怎么做试验呢?是两个RS485相互通讯的?

网友B:
我们之前是机器通电,直接 +- 连在一起打。实验结束后看一下485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是机器通电,直接 +- 连在一起打。实验结束后看一下485功能是否正常。

好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做了,对电路要求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做了,对电路要求比较高

不知道您是测试到多少。我们+-信号线上 各加一个大功率TVS能 做到6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您是测试到多少。我们+-信号线上 各加一个大功率TVS能 做到6KV

2000V的
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高,只放一颗TVS?这么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0V的
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高,只放一颗TVS?这么厉害

我们485是和室外通信的。2KV 放一颗TVS就可以过了,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485是和室外通信的。2KV 放一颗TVS就可以过了,不难。

能提供下电路图看看吗?我们也想做4KV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下电路图看看吗?我们也想做4KV的 ,谢谢

您可以下参考一下君耀的推荐方案。
http://www.brightking.com/uploadfiles/file/应用范例/20171102130500504193.pdf
我们选用的SMD封装的。
原理图很简单,主要是layout。防护器件要靠近接插件,还需要充分接地。
485对TVS的寄生电容不怎么敏感,可以多试几种器件。4KV还是挺容易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下参考一下君耀的推荐方案。
http://www.brightking.com/uploadfiles/file/应用范例/2017110213050 ...

这个资料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下参考一下君耀的推荐方案。
http://www.brightking.com/uploadfiles/file/应用范例/2017110213050 ...

谢谢,确实很不错的资料,结合实验室多做实验的的话,进步会快些

网友(2020-06-27):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下参考一下君耀的推荐方案。
http://www.brightking.com/uploadfiles/file/应用范例/2017110213050 ...

你好,这个资料打不开了,你那还有吗?能否上传一下?

网友:
浪涌应该是直接施加485线,应该选择内阻不一样,EMC设备本身有内置耦合网络的

网友C:
http://www.brightking.com/uploadfiles/file/应用范例/20171102130500504193.pdf 链接失效了,谁下载过,帮忙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brightking.com/uploadfiles/file/应用范例/20171102130500504193.pdf 链接失效了,谁下载过, ...

第21页

网友D:
需要,信号线一般是耦合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信号线一般是耦合进去的。

如果是耦合的话,测试设备如果连着RS485采集器,那么采集器 一样要承受这个浪涌,所以我在实验室碰到了采集器先被打坏,自己的设备还好的问题

所以你们是怎么测试的,买牛逼的采集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耦合的话,测试设备如果连着RS485采集器,那么采集器 一样要承受这个浪涌,所以我在实验室碰到了采集 ...

采集器最好买做过认证的测试的设备来测试,不然没法判断哪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耦合的话,测试设备如果连着RS485采集器,那么采集器 一样要承受这个浪涌,所以我在实验室碰到了采集 ...

我们传统上一直用西门子PLC来配合测通信。串口网口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