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V 500mA 恒流源可调 如何保证精度保证0.5mA+0.5%?

楼主(2019-05-29):
如题..
求助恒流源... 用DAC做程控.

如何保证在1-500mA 这个范围内.精度保证在0.5mA + 0.5% 这个范围..

有很多路这样的恒流源..一致性..不知该如何保证..
VCC电压 60V

网友:
60V供电500mA输出的话,调整管有60×0.5=30W的功耗,这个功耗不好搞

网友:
精度问题选一个好一点的参考源就可以了吧

网友A:
LM399基准  16位DAC AD706之类的低噪声运放,高端采样电阻反馈环节也用高端低温漂电阻

网友B:
楼主是做led老化电源吗?这个做好不太容易,因为路数太多了。基准只是众多因素里面之一。分档吧。

网友:
对噪声敏感吗,不敏感用DC~DC

网友:
60V 上DC-DC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led老化电源吗?这个做好不太容易,因为路数太多了。基准只是众多因素里面之一。分档吧。 ...

哈哈...专业..是呀..

不知道怎么搞额 ..用分档做的话..他里面还有一个脉冲.模式..不知道怎么搞..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99基准  16位DAC AD706之类的低噪声运放,高端采样电阻反馈环节也用高端低温漂电阻 ...

元老
这种低温的电阻..用多大阻值合适呀.

网友:
搞电源,没有几年积累,还是不要碰。

网友:
这有啥难的?

网友:
用A类放大器做,主要是你的取样电阻可能要改变。散热做好。实在不行,淘宝网上看看有没有卖现成的。

网友:
这样的恒流源和电子负载的原理差不多,做出来容易做好了不容易。要是能长时间连续工作也会增加一定的难度。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上面说容易的坛友们,我做之前也觉得简单,做起来发现掉坑里了,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够。
分档和脉冲模式是没关系的呀。你脉冲的时候不也得流过检流电阻吗

网友:
就检流电阻一件事就够喝一壶的,选小了灵敏度信噪比不够,选大了就会发热,然后各种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上面说容易的坛友们,我做之前也觉得简单,做起来发现掉坑里了,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够。
分档和 ...

有关系呀。。
如。你分档做。 100mA 一个档位。 100-500mA一个档位。
你老化LED的时候50mA老化。
此时需要给300mA 1Khz 的脉冲电流。。。那是不是有关系了

网友:
脉冲是0到300之间的吧。我觉得只能用高档,牺牲一些低电流时候的精度了。这个脉冲指标不应该要求静态时精度,不然真没法做了。

网友B:
其实这是其次的了,还好你是做1k的频率,你要能做好10k 3%占空比的脉冲,波形还说得过去,就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是其次的了,还好你是做1k的频率,你要能做好10k 3%占空比的脉冲,波形还说得过去,就牛了。 ...

求指点一二。。

网友C:
撸过300A  1kW 0.01级恒流源 ,没那么难

网友:
我指标做的不好 一起讨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撸过300A  1kW 0.01级恒流源 ,没那么难

楼主位的是宽范围可调且多通道(几百个通道),在这基础上再要求精度。应该是不一样的产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的是宽范围可调且多通道(几百个通道),在这基础上再要求精度。应该是不一样的产品吧 ...

嗯 是,不是一样的,建议LZ 去看看Agilent 1418A这张DA卡,可出电压电流,精度0.1mA ,以前修过,1主DA+2低成本辅助修正DA,可内部校准,感觉不错

网友:
恒流源不好做,能用的器件或者说白了是管子就这么几种。然后能用的运放也就这么几种,其实到最后谁的电路都差不多,器件也差不多,想提高一步非常的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的是宽范围可调且多通道(几百个通道),在这基础上再要求精度。应该是不一样的产品吧 ...

是的,
关键是多通道..几百个通道..需要保证其一致性.
如,,设置50mA,  都是50mA 0.5mA误差..
500mA 1.5mA误差,,

电流整体要调节, 关键一致性,,不好搞.

然后这个脉冲..不知道啥意思,,求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是,不是一样的,建议LZ 去看看Agilent 1418A这张DA卡,可出电压电流,精度0.1mA ,以前修过,1主DA+2 ...

同学,,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能否上传一下,

网友:
精度主要是由检测部分决定的,一个是不同电流下检的准不准,一个是不同温度条件下检的稳不稳
检测做好了,控制就好做了,或者直接差值控制、或者PID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能否上传一下,

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关键是多通道..几百个通道..需要保证其一致性.
如,,设置50mA,  都是50mA 0.5mA误差..

用镜像恒流源呗

楼主:
谢谢。
眼睛比较戳。。没看到相关电路图纸,能否在帮我一下,,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分享一下呀。。学习学习

网友B:
建议楼主先跟客户确定好脉冲时候的精度然后继续往下做,因为后面还有坑要填。要说服客户脉冲时的电流精度不能按静态精度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跟客户确定好脉冲时候的精度然后继续往下做,因为后面还有坑要填。要说服客户脉冲时的电流精度不 ...

脉冲,是突然加大DAC的输入的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脉冲,是突然加大DAC的输入的意思吗?

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得看指标。假如做10k的PWM,但是如果DAC转换速率不够,就得想别的办法了。这都还好说,难的是运放环路稳定性那块,感觉你一直没意识到这个坑,反正我是觉得这块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得看指标。假如做10k的PWM,但是如果DAC转换速率不够,就得想别的办法了。这都 ...

我打算 直接用DAC芯片来做
就做1K的频率。。
知道好不好搞。。没得个思路。

网友:
just do it 有问题回来论坛讨论

网友(2021-08-14):
LTC2057HV+ad8221 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