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的不同接法,为何能达到的速率不一样呢

楼主(2019-05-29):
很多年来,一直用Avago的光纤头,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何不通过的接法,能达到的速率不一样呢?一种是5M,另一种是1M

网友A:
因为不同接法,输入接口的时间常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同接法,输入接口的时间常数不同

不同接法,什么分布参数映像了时间常数呢?

网友A:
下面这种拉低的时候是有源的,可以快速拉低,上面那种是无源的,会慢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种拉低的时候是有源的,可以快速拉低,上面那种是无源的,会慢太多 ...

拉低还要区分有源无源?

网友B:
因为C1的存在............................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C1的存在............................

可这电路为啥要有C1呢?我不加C1,速度快了岂不更好?

网友:
C1是为了隔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低还要区分有源无源?

你把三极管开通关掉的电路分别画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C:
这个光纤头是啥型号的?

网友:
同问这个光纤头什么型号,多少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光纤头是啥型号的?

如图。字数补丁

网友D:
下面这个,无论是0还是1,通过R1上的电流都是存在的,只是切换一下通过支路。
上面一个,为0时,R1无电流,为1时,R1有电流,切换过程有个电流建立或者消失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这个,无论是0还是1,通过R1上的电流都是存在的,只是切换一下通过支路。
上面一个,为0时,R1无电流, ...

电流建立的过程这样慢?整个回路的电感值其实很小的

网友E:
1M那个发射器的PN节结电容没有泄放回路只能靠分布参数泄放,关断肯定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字数补丁

叉,这么贵啊?

网友F:
为什么光纤收发器这么贵呢?而且通讯速率还这么低

网友:
抗干扰比较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M那个发射器的PN节结电容没有泄放回路只能靠分布参数泄放,关断肯定慢

哦,您的意思就是LED的两端分布PN节电容,在1M电路下,只能通过LED自身进行释放。
所以,1M电路,速度慢的只是关断,但开通速度基本一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光纤收发器这么贵呢?而且通讯速率还这么低

avago,现在博通的东西被浙江人收购的爱尔兰的Firecomms兼容品,也得30元啊
但我奇怪的是,为何数字功放领域,光纤收发器的价格却很低呢

网友G:
楼主需要传什么东西,这么贵还才是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需要传什么东西,这么贵还才是单向。

您指的是为什么我们这类行业不采用波分复用的BiDi模式吗?
1、光纤都是方便加工的POF塑料光纤,长度一般都在10米以内,不需要末端切割+尾纤熔解模式,只要端面质量用肉眼判定合格,一般都是能满足要求的,不需要再测量插损之类。POF直径高达1000um,对插接装配的耦合精度要求远比单模低
2、光电/电光接口的数据处理设备,一般都是运行频率40M以下的低端CPLD,通常LE数低于500,甚至240。光通信码率在1Mbps上下的常用,并没有大量的数据需要实时传输。那种高速的光端口,似乎输入信号不能是简单的高低电平,需要一定的调制吧?
3、POF用的是650nm的红光,可以肉眼识别是否工作,而且光强低,对着端面直视都不会有损伤视力的风险
当然,如果您能介绍给我一种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对工艺要求不高,性能还比这个更好的光纤方案,我将十分感谢!因为,一直在找……

网友H:
C1应是画错,应为电阻。发射头有寄生电容,按照图1在关闭时寄生电容向两颗电阻放电需要时间。图2直接由三极管截止,只剩下上沿时寄生电容的延迟,但电阻值比图1小很多,所以延时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H:
C1应是画错,应为电阻。发射头有寄生电容,按照图1在关闭时寄生电容向两颗电阻放电需要时间。图2直接由三极 ...

发射头自身不能给寄生电容放电吗?
C1应该没画错,因为我们连C1都没有的情况,用到几十k频率也没啥问题

楼主:
买了一点亿光的,嘉XX打样去,对比一下试试

楼主:
亿光的工作在3.3V~5V之间时,都可以达到8M,占空比50%左右。POF长度10米+5米,中间是用手对接的……
难得的是,亿光这一对,百只价格6.5元,真便宜,而且不需要外加驱动IC,就是不知稳定性能否赶上安华高。

楼主:
突然想到,亿光这个光纤收发器,光纤订制的短一些,可以当高耐压光耦了……
便宜的伽伐尼隔离链接器

网友D(2020-04-30):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亿光这个光纤收发器,光纤订制的短一些,可以当高耐压光耦了……
便宜的伽伐尼隔离链接器 ...

而且位置可以隔开10cm,甚至更多,方向也不一定要相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位置可以隔开10cm,甚至更多,方向也不一定要相对了。

是的。高隔离电压光耦要贵很多的,但这么干有个缺点,没法用在开关电源闭环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