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设备如何测速

楼主(2019-05-29):
比如路由器设备,想要提供测速功能,具体可行的方式目前想到的就是上传下载一个文件,有没有免费开源的测速服务器供商用?

网友:
找两台笔记本 ipref,ixchariot
想测谁,就把笔记本连链路头尾

若测公网带宽直接把speedtest.net的插件挂在后台就行了

网友:
iperf能测试带宽,两个电脑一个运行服务端,另一个运行客户端

楼主:
忘了说了,网络设备是嵌入式设备,跑类似openwrt的系统,最好是C程序测速。。需要测试的是宽带的上行和下行,不需要特别精准,偏差跟实际带宽差百分之二十都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网络设备是嵌入式设备,跑类似openwrt的系统,最好是C程序测速。。需要测试的是宽带的上行和下行 ...

测试大文件放CDN    放自己服务器不能保证带宽

楼主:
最好不要自己搭测速服务器,那投入太大了,而且设备多了之后服务器带宽还要跟着扩,目前看到https://github.com/adolfintel/speedtest 这个上有开源的,但是商用可能还是要跟他联系。

网友:
同3楼,iperf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网络设备是嵌入式设备,跑类似openwrt的系统,最好是C程序测速。。需要测试的是宽带的上行和下行 ...

最简单的是直接间隔一秒读取网卡收发字节数就行了

楼主:
用iperf在本地运行client,去哪里找一个可用的service?如果自己买服务器搭建,后期设备越来越多,投入不知道多少钱,设备一年估计要按10~100k算,同时请求带宽要求不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iperf在本地运行client,去哪里找一个可用的service?如果自己买服务器搭建,后期设备越来越多,投入不 ...

speedtest.net有linux/python/……各种各样的客户端版,
随便找个丢进板子里就行了,又不是整天要测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edtest.net有linux/python/……各种各样的客户端版,
随便找个丢进板子里就行了,又不是整天要测带宽 ...

那服务器哪里来?还是要有公共可用的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服务器哪里来?还是要有公共可用的最好。

直接用他家自带的不就行了,全球>5500个服务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iperf在本地运行client,去哪里找一个可用的service?如果自己买服务器搭建,后期设备越来越多,投入不 ...

台式机,笔记本都可以运行,并iperf基本可以说是一次性测试用,不适合长期频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他家自带的不就行了,全球>5500个服务器

找了一下没看到他家自带的服务器地址怎么获取,还请告知一下怎么使用自带的公网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笔记本都可以运行,并iperf基本可以说是一次性测试用,不适合长期频繁测试 ...

台式机??笔记本??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我这个设备是嵌入式设备,带宽测速的服务器放到哪,这东西不能自己搭建吧,商用的东西,不是自己做的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没看到他家自带的服务器地址怎么获取,还请告知一下怎么使用自带的公网服务器。 ...

github直接搜,speedtest net,编译完直接用,其他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直接搜,speedtest net,编译完直接用,其他不用管

root@:/home/g/Desktop/SpeedTestC# ./SpeedTestC
Your IP: 888.888.888.888 And ISP: China Unicom IP network
Lat: 888 Lon: 888
Grabbed 8187 servers
Best Server URL: http://speedtest1.xx.chinamobile.com/speedtest/upload.aspx
         Name: xx Country: China Sponsor: xx China Mobile,xx Dist: 1 km
Download URL parsing error - cannot find upload.php in http://speedtest1.xx.chinamobile.com/speedtest/upload.aspx
root@:/home/g/Desktop/SpeedTestC#

这个连不上,用浏览器去连接显示size=xxx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root@:/home/g/Desktop/SpeedTestC# ./SpeedTestC
Your IP: 888.888.888.888 And ISP: China Unicom IP  ...

我这python和go版都正常
试试换个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