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ITLOCK锁如何去掉?求解密方法。。。

楼主(2019-05-29):
下面的图要输入密码,可是这里没有设置过密码啊。。。。

网友A:
重装系统了?没备份密钥就格了吧,谁也解不了。

网友:
没有密码或者密钥文件,就不用尝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了?没备份密钥就格了吧,谁也解不了。

哦,怎么格?重新分区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怎么格?重新分区行吗?

右键,格式化,重新分区也行,里面数据找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格式化,重新分区也行,里面数据找不回来了。

楼主的图片不是没启用BitLocker吗?

网友:
图不清楚,没切换电脑版看,没加密,把bitlocker关上就行了,不行数据拷出来格式化。

网友:
LZ 试试 Google 搜 BitLocker waiting for activation, 有一些解决方法可以试试
不要搜 bit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格式化,重新分区也行,里面数据找不回来了。

dell g7的电脑,重做个系统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ll g7的电脑,重做个系统就这个样子了。。。。。

控制面板里如果不能取消,试试把Bitlocker服务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里如果不能取消,试试把Bitlocker服务禁用。

禁用了,故障依旧。。。。

网友B:
先把数据备份重新格式化没有密码没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数据备份重新格式化没有密码没好办法

问题是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呢?我都没有使用任何加密的动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呢?我都没有使用任何加密的动作啊。

这状态应该是Bitlocker等待激活,去控制面板里启用Bitlocker,保存好恢复密钥,这图标应该就会消失了,注意密钥要保存好,最好打印出来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