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15W功放TPA3110D2如果避免使能时的pop声?

楼主(2019-05-30):
把/SD脚拉高后,会出现pop声。之前使用别的小功率3W的D类功放,没这个问题的。
请问有没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如果是冷启动,肯定会有POP声,必须加缓冲电路,如果是热启动,不应该有POP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冷启动,肯定会有POP声,必须加缓冲电路,如果是热启动,不应该有POP声呀 ...

我看了一下TPA3110的应用手册,手册上说热使能的时候的pop声主要出自音源输出使能时建立输出偏置电压时的输入跳变,以及输入正负端的阻抗匹配平衡问题。
正在进行确认中。

网友B:
用3130 有单片机控制开关机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130 有单片机控制开关机时序

开关时序问题已经排除了。官方的应用文档里关于pop声的原因说的还蛮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时序问题已经排除了。官方的应用文档里关于pop声的原因说的还蛮全的。

单端信号怎么转变为差分信号?

网友:
输入电容不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端信号怎么转变为差分信号?

用O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信号怎么转变为差分信号?

TPA3110本来就是差分输入或单端输入的,单端信号没必要转差分吧。

网友C:
3110   3130 我都要用烂了     开关机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10   3130 我都要用烂了     开关机没声音

有没什么经验可分享的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什么经验可分享的不?

3110  应该是低电平MUTE   3030是高电平MUTE
我这边做的多的就是 MCU来控制这个脚

如果是没有MCU 就做个RC+三极管延时 避开上电时候的冲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10  应该是低电平MUTE   3030是高电平MUTE
我这边做的多的就是 MCU来控制这个脚

我也是单片机控制的,SD时序也没问题,估计还是阻抗平衡问题,我再调试调试元件参数值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单片机控制的,SD时序也没问题,估计还是阻抗平衡问题,我再调试调试元件参数值好了。 ...

3030我这里这样子做的 虽然看着繁琐  这个开机关机都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30我这里这样子做的 虽然看着繁琐  这个开机关机都没有声音

嗯,好。太感谢了!

网友:
我的也是有POP声,我的音频是单端输入,然后通过了一个可调电阻调音量,这种P和N阻抗都不一样啊,所有有POP声,这种怎么搞?

网友:
做了好几板试验板,没Pop音。Power从AC转12V,始能经555启动

网友:
碰到掉电关机时有POP声,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手册里面有写  POP音 是由于左右输入阻搞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
谢谢,正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2019-12-24):
TI的TPA3110D2中文资料在哪下载?

网友:
TI的中文资料在哪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