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光电编码盘的光耦器件。

楼主(2019-05-30):
这两天拿到一个带码盘的电机,拆开后,发现是不锈钢金属盘+槽型光耦做的编码,想做个类似的码盘。找了一圈,发现这种90度引脚的双光耦好像很少。双光耦只找到一个威士贴片的,但发现结构不是很好用。图示这个90度湾脚插针的更好用,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光电鼠标,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淘宝有类似。。。。。。。搜索编码器试试。
可以试试换一个普通槽型光电管试试。就是看间距合适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鼠标,只能帮你到这了。。。

当年的机械鼠标吧,拆过,一个机械球,拖动两个分立管组成的码轮。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B:
老型号是夏普的光电   现在国产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型号是夏普的光电   现在国产也有了

谢谢,这种是6脚的,里面封了2个接收管,

网友:
还有Z信号  一般都是A B Z山路输出

网友:
看着像定制产品。你可以自己做个小PCB板,把威士贴片焊在小PCB板上,小PCB板插在电路板上,通过小板把威士贴片进行90度转换使用

网友:
这就是专用的光栅读头,看风格很像是 可天士 的。
http://www.kodenshi.co.jp/english/products/55/2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一般常用的有AVAGO (heds系列) ,高分辨率的有us digital等。

网友:
光栅片的密度要和读头对应,否则AB相的相位关系不对

网友:
这个能定位置吗?

楼主:
确实是这个编码器,厉害
KE-2N19F-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编码器,厉害
KE-2N19F-45

型号你确定吗?上面的字符如果和规格书对的上就行。同样的封装,可能会是不同的分辨率的(每英寸多少线),分辨率不对会出问题的。
产品系列看起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你确定吗?上面的字符如果和规格书对的上就行。同样的封装,可能会是不同的分辨率的(每英寸多少线) ...

打的K45的标,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