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小电流DCDC 可否使用0805贴片电感

楼主(2019-05-30):
有个板子用DCDC  MP2451将12V降压到3.3V,负载电流100mA,原先用线绕电感4.7uh。
我发现有贴片0805电感4.7uh额定电流800mA,不知道这个贴片是否可以替换线绕电感?
实际替换可以下发现可以用,但就是不知道这样替换是否有隐患?
总感觉贴片0805的不太可靠。

网友:
DCDC我用过1206的2.2uh贴片电感,负载很小只有一个STM8,大约两百个设备用了接近两年了还没有发现电源有问题的。

网友:
忘记说了,同样也是mp2451

网友:
关键是多小的功耗吧…如果平均电流不会让电感饱和应该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电感主要看电流,额定电流满足你负载要求就行.

网友:
看多小的电流,很小的话用个电阻也是可以的,这个是线性电源和开关buck电源之间的过渡产物,叫做储桶式电源

网友:
可以的,只不过这种电感的内阻比线绕的还是大一些,效率会低几个百分点,小电流区别不大。

网友A:
但就可靠性来说,一句话就能打消你的顾虑:你用过磁珠没,磁珠跟贴片电感结构类似,用磁珠的时候你有顾虑没

网友:
2520的电感跟0805差不多,电流号称1.9A,太诱的,体积小DCR可能大一点,那点纹波不算啥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了

网友:
我用MP2359试过,这样的电感,不知道是不是Q值的原因,负载能力很小。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下,如果12V降压到3.3V 输出30mA,此时转换效率有多少?我也在选型一个DC-DC,也想学你用这个0805呢

网友:
0805也有绕线式的

网友:
只是效率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就可靠性来说,一句话就能打消你的顾虑:你用过磁珠没,磁珠跟贴片电感结构类似,用磁珠的时候你有顾虑没 ...

以前去一家单位,lcd的背光dcdc用的就是磁珠,现象是屏幕一闪一闪的。

网友:
电流小到电感不饱和,就可以用。。。

网友:
电感量小对输出影响大吗?感觉按LZ提供的参数,算出来至少也得4,50uH的电感量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