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 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源代码 亲测可用

楼主(2019-05-30):
直接上代码,亲测可用,使用的是硬件IIC驱动的传感器,到手后直接改一下引脚就能用了。

这个传感器比较特殊,找了一圈  能为我所用的资料不多,最后终于找到一份能用的。

找到过战舰的资料  只不过打开底层文件失败,改不了引脚,只能看着流口水 。。。。。。 放弃。

网友A:
测试的精度怎么样?我好久之前是因为精度放弃了这个?还有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我都是直接买人家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精度怎么样?我好久之前是因为精度放弃了这个?还有稳定性怎么样? ...

l0距离短,l1还可以,只不过这个系列室外白天太渣。

楼主:
在腔体内使用 受影响较小吧,使用高精度模式实际误差在2mm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腔体内使用 受影响较小吧,使用高精度模式实际误差在2mm以内

稳定性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怎么样呢?

我用的高精度模式 获取频率也就5hz  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高精度模式 获取频率也就5hz  还是很稳定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腔体内使用 受影响较小吧,使用高精度模式实际误差在2mm以内

做个打卡标记,多谢干货!

网友B:
下面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uart is ok.
VL53L0X_GetDeviceInfo:
Device Name : VL53L0X TS0
Device Type : VL53L0X
Device ID :
ProductRevisionMajor : 1
ProductRevisionMinor : 1
Call of VL53L0X_PerformRefSpadManagement
refSpadCount = 1073821696, isApertureSpads = 64
API Status: -50 : Reference Spad Init Error
API Status: -50 : Reference Spad Init Error

refSpadCount变量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uart is ok.
VL53L0X_GetDeviceInfo:

  error 是这个 报警VL53L0X_ERROR_REF_SPAD_INIT

楼主:
引用 楼主:
error 是这个 报警VL53L0X_ERROR_REF_SPAD_INIT

应该是初始化传感器校准失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初始化传感器校准失败了

参考 ST   031478号文档,里面有说明,我这个就是移植的官方的程序

网友(2019-08-20):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C:
你好 请问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
标记下,激光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没搞过,我搞得是多点直线测距

网友D(2020-04-08):
Status = VL53L0X_PerformRefCalibration(pMyDevice, &VhvSettings, &PhaseCal);      我用您的程序 执行完这一条命令时Status = 0XFA,然后后面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atus = VL53L0X_PerformRefCalibration(pMyDevice, &VhvSettings, &PhaseCal);      我用您的程序 执行完 ...

返回值是-4  可以查查文档   啥意思,很久以前的项目了,忘记了

网友D:
VL53L0X_write_dword
VL53L0X_read_dword
这两个函数你确定正确吗?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L53L0X_write_dword
VL53L0X_read_dword
这两个函数你确定正确吗?仔细检查一下

这两个函数直接用的官方库,返回值-4是错误码是有定义的, 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函数直接用的官方库,返回值-4是错误码是有定义的, 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

我专门找了一下,错误定义如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支持一下爱折腾的人!

网友:
正准备用这个激光测距的芯片,学习一下

网友E(2020-11-23):
楼主用着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着稳定性怎么样?

很稳定,当时用了30多路来回切 数据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