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硬盘参数随电脑变化

楼主(2019-05-30):
最近在折腾一块工控电脑的硬盘,

IDE接口的2.5英寸HITACHI硬盘,
通过IDE转USB的接与电脑相接。

无意中发现,硬盘参数(Disk Geometry)会与所接的电脑有关,
详见下图,不知为何,请坛友赐教:

楼主:
备注一下:硬盘、IDE转USB线是不变的。

网友A:
不用管。lba和ch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lba和chs。

我发现Linux系统跟这个CHS还是有关系的,
我的另一块的扇区数怎么都改不成32,
奇怪。

网友:
应该不会变?   关注

网友(2023-05-28):
才56GB的盘,怎么分这么多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