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树莓派3B加装外置天线,效果拔群

楼主(2019-05-30):
        最近办公室用树莓派架设了RTMP直播到网上做监控(迟些发帖),起初放在桌子上路由器附近,直播24小时都没有问题。

        后来把树莓派放到了20米外,Ping的丢包率就高起来,远程桌面也变得卡顿。直播也是一个小时就中断一次,SSH连接打字也有点卡顿。虽然路由器上看信号强度尚可,电磁环境不佳,办公室有20个以上的wifi。

200个2048大小的ping, Ping丢包率:17% , 平均时间:25.6ms。 不能忍了

所以动手加装了天线外置天线,参考的方法: http://www.it610.com/article/5241798.htm

第一步拆下 陶瓷天线,也可以不拆

第二步,焊接天线座,跳0欧电阻,接上天线。 0欧电阻是0201封装,要用小一点的烙铁头。

第三步 固定SMA接头到壳体,完成。

完成成功, 路由器提示信号100%, ping结果和近距离一样。丢包0%,平均时间15ms。 我台式机可以做到稳定3ms,延时提升需要树莓派3B+才可以提高了。

网友:
这样看BCM43438芯片还不错!

网友:
20+无线就别动歪脑子了,只要有一个无线拼命下载卡爆你有木有,延时轻松给你干到1000ms。老老实实插网线是正解。要不然用5g,5g有10m左右还是能保证的(穿墙不行)。

网友:
新版本的树莓派好像已经有天线座。

网友A:
树莓外壳是楼主自己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外壳是楼主自己做的么?

这个外壳有的卖啊,我就买了几个

网友B:
如果多台WIFI设备,周围又有很多WIFI路由器在工作,如何避免WIFI相互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多台WIFI设备,周围又有很多WIFI路由器在工作,如何避免WIFI相互干扰?

5G
2.4G无解。。。

楼主:
避免wifi间互相干扰,避开其他路由器的信道即可,使用路由器的Wi-Fi路况功能查看各个信道的情况。或者安卓的wifi扫描软件,选择不拥挤的信道。

楼主:
下一步使用大功率wifi网卡 做5km图像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步使用大功率wifi网卡 做5km图像传输

2.4G频段,5km有人搞过? 功率要多大呢

网友:
3B+个Pi zeroW 只有PCB天线,没天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