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又自动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31):
电脑关机,风扇停转了又马上自己启动了,会是什么原因?这样就关不了机了,只能断电源

另外,发现主板上的USB口也全坏了,只有机箱上的前置usb口还能用

网友:
可能就是因为南桥坏了

网友A:
可能是开机键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机键短路了。。。。。。。。

这个我怀疑过,把开机键拔了也这样

网友B:
我的旧笔记本也是这样
关机之后要按住电源键5秒钟
不然又会自动开机
几年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家里有台联想的品牌机,关机后,插板断电,再通电就会自己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台联想的品牌机,关机后,插板断电,再通电就会自己启动

你这个倒是bios可以设置,估计你设置成了来电就开机

网友:
应该和系统有关系,我的台式机最近换了硬盘换了系统发现很多时候关机后就又重启了,再关一次才能关机。而之前没有换硬盘和系统前从来没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
贴一张符,恶灵退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旧笔记本也是这样
关机之后要按住电源键5秒钟
不然又会自动开机

1、网卡,2、南桥

网友:
提示你换电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网卡,2、南桥

型号是富士通LH532
我看有人也报告过类似故障,就说了是南桥附近的电路有问题
不过笔记本南桥故障基本上就等于是只能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富士通LH532
我看有人也报告过类似故障,就说了是南桥附近的电路有问题
不过笔记本南桥故障基本上就 ...

可以发过来帮你修,修好才收钱:)

网友E:
都这么严重了,还不换,你这是爱上这台电脑了,导致电脑集结情思,傲娇的成了精。

网友F:
主板长久使用容易出这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这么严重了,还不换,你这是爱上这台电脑了,导致电脑集结情思,傲娇的成了精。 ...

哈哈,打算换块主板了

网友:
以前的台式机是内存条坏了这样的,拔掉坏的那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网卡,2、南桥

换南桥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长久使用容易出这种问题的。

主要是器件老化导致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