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CT1820的吗?替换DS18B20怎么样?

楼主(2019-05-31):
有了解CT1820的吗?替换DS18B20怎么样?想替换,但担心被小白鼠,不知道批量一致性怎么样。公司叫矽凌微。
批量一致性,电磁兼容性,器件皮实度,有用过的小伙伴吗。

网友:
我买了几个还没试用。

网友A:
好奇18B20这个器件如果用单片机读取读起来费时费力,我一般用FPGA或CPLD做时序与之用在一起。你们都用在什么场合。我用的是TC1047之类片子用AD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18B20这个器件如果用单片机读取读起来费时费力,我一般用FPGA或CPLD做时序与之用在一起。你们都用在什 ...

用习惯了吧,模拟时序写一下也没多复杂。

网友(2019-07-01):
替代型号是CT1820Z,有需求联系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下面有个表格,自己掂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