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Z128 PWM通道间时序差问题

楼主(2019-05-31):
最近在研究用PWM驱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4相8拍的方式驱动,如下:
                相位
时序        A+        B+        A-        B-
1        1        0        0        0
2        1        1        0        0
3        0        1        0        0
4        0        1        1        0
5        0        0        1        0
6        0        0        1        1
7        0        0        0        1
8        1        0        0        1
1        1        0        0        0
..................................

所以我考虑对PWM通道进行延时启动,假设频率500Hz,那么就间隔500us依次启动A+,B+,A-和B-,试图产生附图的效果,但是我发现间隔使能PWM依然得到相同的四个方波,并没有我想要的有500us时序间隔的效果,所以是我PWM设置的不对呢?还是设计的想法就不对,PWM使用相同的时钟源延时启动依然是相同的波形不会有延时的效果。

网友A:
MCU支持不对称的PWM模式,直接就能生成图示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支持不对称的PWM模式,直接就能生成图示的波形

多谢指点,先确定大方向正确,后面就知道驱动设置的问题了

楼主(2019-07-02):
问题已解决,换了一种实现方式,PWM设置成有时差的不同方波没有实现,但是通过KEAZ128的FTM设置成输出比较模式,很快就实现了我想要的时序图,如附件上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