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開關式變壓器的問題,變壓器選用問題

楼主(2019-05-31):
小弟正在設計一個開關式變壓電路
同時也是第一次設計非線性變壓電路
預計輸入電壓是 100V~220V/50Hz~60Hz
輸出5V最多2A(其中LDO吃500mA)的非電腦負載
目前是照抄市售的產品但希望能了解其原理以便後續改進
以下是已經繪製的電路圖

T1是跟得來是CR1511的電路圖畫的並做一些簡化
請問...
N1為一次繞組;N2和N3為二次繞組
N2繞組為U1供電
N3為負載供電
可是為甚麼不只要一個二次繞組就好了呢?
既可同時為給U1供電,也可以同時給負載供電

N1:N2:N3是3:1:1是我預期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以一個輸出負載為頂多5V/2A2的電路來說
3:1:1正確嗎?
有人推薦哪邊可以買嗎?

謝謝

CR1511的規格書

网友A:
这标题,看着都是一个个的黑坨坨,楼主来自台湾还是香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看着都是一个个的黑坨坨,楼主来自台湾还是香港啊?

台灣,不過到深圳工作
但搞技術
這不重要

网友B:
先看U1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5V2A已经明显超出这颗IC的功率范围。
变压器匝比需要计算,不是目测估算。

网友:
这个应该先找几本开关电源的书看看,原理什么的都在上面写着呢

网友:
帮顶,坛里牛人陈工估计可以解答

网友:
瞎几把画图

网友C:
1、N3要给IC供电,大负载情况下靠启动电阻或IC内部供电不一定够(和芯片有关。有些TOP系列的可以不用)
2、开关变压器的计算是个复杂的事,不是估计就行的。楼主初学的话,直接找好成品板,拆下变压器给做变压器的厂家叫他们一模一样的做就好。注意的是板上的元件最好不要改动,变压器也和频率有关,乱改必炸管

补充:楼主可以到www.powerint.com去学习,那上面有变压器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3要给IC供电,大负载情况下靠启动电阻或IC内部供电不一定够(和芯片有关。有些TOP系列的可以不用)
2、 ...

了解,那先這樣嘗試吧
那個網址好像進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U1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5V2A已经明显超出这颗IC的功率范围。
变压器匝比需要计算,不是目测估算。 ...

抱歉我有點沒看懂
請問他說的Collector current1應該是說DC220V那邊最多通過1.5A吧?
這樣換到5V端應該至少可以10A嗎?
還是真的是最多負載只能1.5A?

网友:
我一直认为手机充电器这东西已经做的滥的不能再滥了,直接找成品测性能。
有量就定做,没量就买公版。
自己做成本是个大问题,还不说性能。

我没做过这东西,去年帮朋友焊过一点样板。
我当时也是这么和他说的。

网友:
>>N2繞組為U1供電,N3為負載供電,可是為甚麼不只要一個二次繞組就好了呢? 既可同時為給U1供電,也可以同時給負載供電

U1 是直接市电的,如果用N3供电,那负载就直接和市电有连接,使用者会触电。

楼主的电路图颜色不敢恭维。CR1511内置开关元件,最大功率是4W,5V输出只能提供800mA。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24.论坛的大字体、彩色字体,仅仅是作为段落标题使用。禁止整段整段的彩色字体或大字体,避免影响其它网友阅读,尤其是手机用户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24.论坛的大字体、彩色字体,仅仅是作为段落标题使用。 ...

喔,抱歉...
我想說電腦看字有點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抱歉...
我想說電腦看字有點小

嫌小的自然会调节浏览器的字体大小。

网友:
对于台湾同胞还是网开一面吧,不要那么刻薄
我们有许多做法其实是不对的
比如EDA一律用盗版的,你画的图是好看点,不过你用了盗版别人没用罢了
比如你看人家的电路业余,人家没去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