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库函数strstr()的是否为可重入函数

楼主(2019-05-31):
目前有个程序,使用的N76E003,在主循环和串口中断中都会调用到strstr函数,因为串口波特率较高,如果在主函数调用strstr的时候屏蔽中断的话,串口有可能丢数据。
因为库函数看不到源代码,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人知道该函数是否为可重入函数?

网友A:
你说的这是嵌套吧,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是嵌套吧,应该可以的吧

找到答案了,是不可重入函数。

网友B:
重入,是说在这个函数还没有返回的时候,再次调用该函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入,是说在这个函数还没有返回的时候,再次调用该函数么?

是的,比如递归调用。或者在执行的时候,被中断,而中断处理中又调用了该函数。导致函数的中间变量异常改变,导致处理错误。
这种问题不重视的话,比较难发现,因为碰到重入的概率很低,但随着出货量的增大,以及用户时间的增长,遇到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的bug的可能性就增长了。

如果是可重入函数的话,允许递归调用等操作。因为他的所有中间变量是放在栈里的,而不是静态变量。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可重入的,参数是指针,返回值也是指针,
strstr与strchr应该原理差不多,为什么strchr可重入,而strstr确实不可重入的,没有道理呀

网友C:
51为什么要处理这么难的问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为什么要处理这么难的问题?有意义吗

和单片机没关系。
C语言基础而已,也不是什么难的东西。

网友D:
那把中断调用strstr()的处理放到大循环里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把中断调用strstr()的处理放到大循环里执行

白天查到是非可重入函数后已经修改了程序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查到是非可重入函数后已经修改了程序结构了。

C标准库 这个也是坑啊

网友:
自己写一个strstr函数,给中断调用,一般来说中断里如果一定要调用函数的话,给他一个专用函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