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某宝发现了一款 USB->串口->CAN,可以可以用ZLG 的CANPro软件

楼主(2019-05-31):
如题:
逛某宝发现了一款 USB->串口->CAN,可以可以用ZLG 的CANPro软件,个人感觉很不错,不知道坛友有没有兴趣折腾一下。。。
更换 DLL就可用ZLG 的CAN Pro。。。。。
下边是用2个串口互联监控到的数据。

资料比较大,建议网盘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pLF3iPl

网友:
额。 其实某宝上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A:
国内做CAN接口卡的软件接口大多数都做成兼容ZLG的

网友B:
没给X宝链接 或者 给完成名称。 不知道价格,不好评估或购买测试;

如果是好东西,要分享福利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给X宝链接 或者 给完成名称。 不知道价格,不好评估或购买测试;

如果是好东西,要分享福利给大家! ...

某宝搜索 USB转CAN 75的就是。。。。

网友B:
是通过usb虚拟了串口, 所以用的还是 串口的速率。 好比: can收发器 + F103芯片 + FT232 组成模式;

封装了dll, 将周立功的ControlCAN.dll 改了指向串口了吧。

如果dll改的好,倒是不错的工具, 适合初步学can 价格便宜,

就是不知道can总线占有率高时,串口来不及发是怎么做缓存的。

----------------------------------------------------------------------------------------
题外话:

周立功的 usb转can设备,一直在1800~2000左右,价格是有些偏高!

但在can上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不差钱的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C:
周立功的 usb转can设备,一直在1800~2000左右,价格是有些偏高!

但在can上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不差钱的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的 usb转can设备,一直在1800~2000左右,价格是有些偏高!

但在can上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不差钱的 ...

公司项目中使用的
ZLG 2U

2000元的 正版 好用

网友:
几百的usbcan有很多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usb虚拟了串口, 所以用的还是 串口的速率。 好比: can收发器 + F103芯片 + FT232 组成模式;

封装 ...

土豪飘过。。穷电工只能用 盗版

网友:
刚买了个270元的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个USB CAN ,兼容ZLG USB-2E-U,只做了一个通道,速度还可以,不丢帧

网友E:
咨询有好用的LINUX下支持socketCAN的USBCA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咨询有好用的LINUX下支持socketCAN的USBCAN?

周家应该有linu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个USB CAN ,兼容ZLG USB-2E-U,只做了一个通道,速度还可以,不丢帧

牛,,也是破解DLL??

网友D:
是之前论坛上有位兄弟,说要做个USBCAN,而且也是兼容ZLG CANTEST软件和DLL,是去年底的事情了,我一直等他,结果没有下文了,所以就自己花了些时间做了,经过测试,效果还不错,基本上不丢帧,发送速度也能到3000~4000标准帧/S

网友:
ZLG LINUX下用的不是socketCAN,是自己的char驱动。国内仿的PeakCAN可以用socketC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之前论坛上有位兄弟,说要做个USBCAN,而且也是兼容ZLG CANTEST软件和DLL,是去年底的事情了,我一直等他 ...

大神  也是自己弄DLL 替换?

网友:
这是ControlCAN.dll的函数,传递参数不知道

楼主:
WIN10 64位下载了dependency 打开DLL就死机。
对比了下 controlCan.LIB  如下图 不知道红框的字符串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咨询有好用的LINUX下支持socketCAN的USBCAN?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3377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usb虚拟了串口, 所以用的还是 串口的速率。 好比: can收发器 + F103芯片 + FT232 组成模式;

封装 ...

要是功能好的话,这个价格不贵的。
之前用周立功的卡好像没有报文周期发送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功能好的话,这个价格不贵的。
之前用周立功的卡好像没有报文周期发送的接口。 ...

就在 CANPRO 里。
周立功的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 CANPRO 里。
周立功的有的。

我之前用can卡做二次开发的,应该是没有这个接口提供。上位机不是很熟悉,10ms的周期信号没有硬件支持,做的很累。

网友(2019-07-08):
引用 楼主:
大神  也是自己弄DLL 替换?

不用替换DLL,直接使用ZLG的DLL即可,直接兼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在 CANPRO 里。
周立功的有的。

ZLG的USB CAN周期发送报文应该是在上位机这一层实现的,API函数里面没有相关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ZLG的USB CAN周期发送报文应该是在上位机这一层实现的,API函数里面没有相关的函数 ...

USB描述字破解了?
最近在研究一个CANopenForDotNet vs代码。底层 USB驱动是PCAN

楼主:
要是谁能破了ZLG的PCAN 最好了。呵呵。。支持驻站

网友G:
有本事做成兼容vector,我肯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本事做成兼容vector,我肯定买

个人爱好,没想着卖。。要是有这个本事就不用在这发帖了。。闷声发大财。。

网友:
本来也想开发一个,发现已经在80元以内了,没啥开发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做CAN接口卡的软件接口大多数都做成兼容ZLG的

这样难道不侵权

网友(2019-11-29):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个USB CAN ,兼容ZLG USB-2E-U,只做了一个通道,速度还可以,不丢帧

大神能否分享一下USB CAN的资料,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之前论坛上有位兄弟,说要做个USBCAN,而且也是兼容ZLG CANTEST软件和DLL,是去年底的事情了,我一直等他 ...

出套件不?我也想学习一下USB2CAN程序

网友:
很多直接说的兼容周立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出套件不?我也想学习一下USB2CAN程序

私信发你链接看看吧,这个东西已经做成产品了,目前主要客户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工控机通过这个转成CAN总线,控制CAN总线上的运动控制模块和IO模块
板子上画了两个通道,但是目前固件程序仅支持单通道,和周立功的USBCAN_2E功能类似,客户那边反馈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私信发你链接看看吧,这个东西已经做成产品了,目前主要客户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工控机通过这个转成CAN总 ...

我也想学习学习 可以发我看看吗

网友(2020-04-14):
引用 网友D:
私信发你链接看看吧,这个东西已经做成产品了,目前主要客户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工控机通过这个转成CAN总 ...

请问下,有资料提供吗。我也想看看usbcan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私信发你链接看看吧,这个东西已经做成产品了,目前主要客户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工控机通过这个转成CAN总 ...

或者提供点方向也行, 毫无头绪

网友I:
弱弱地请教一下,PCAN和ZLGCAN,哪个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弱弱地请教一下,PCAN和ZLGCAN,哪个更好?

pcan的软件比较好用 zlg的软件不好用  pcan的价格比较贵  山寨zlg的价格非常

网友(2022-04-11):
收藏了,又可以省钱了

网友:
网盘失效了,麻烦楼主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