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不平衡怎么办?

楼主(2019-05-31):
如题,四节电池换了一节,换上的那节换的时候电量不足,现在充电到绿灯一骑就一个格的电没了,电池电压不平衡,去了四五家电动车维修铺说电池坏了,看来得自己解决,某宝上12V充电器只有2安输出,三四十,有便宜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这一般是电池坏掉了,你换个充电器充电也没用吧?

网友:
那种12V充不满电的。你得找14V左右的(我记得得差不多这电压)。

网友:
换了一节,很容把其他的电池弄坏,你换上的电压低,可以给他单独充电到和另外3个一致,越接近越好,然后再一起使用,

如果自己有直流电源的话就好弄,限制下电流电压,差不多了就拔下来量量电压,或者,给另外三个电池放电,这个便宜,

买12V的卤素灯,一个几块钱,接上去,用万用表监控电压,和你新电池的电压一样了就停,我估计这个办法搞下来没有半

天到一天搞不定。

网友:
容量不同,电压曲线不同,串联用,容量电压都不平衡,很容易坏。放弃吧整组换吧

网友A:
不同体质特别是内阻与容量的锂电不能在串联回路中

网友:
串联电池组,不能单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体质特别是内阻与容量的锂电不能在串联回路中

大胡子,四节锂电池的电动车电压只有14.4V,你见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胡子,四节锂电池的电动车电压只有14.4V,你见过没有?

如果是一般锂离子电池,那就是没电了,14.4正常啊,如果是铁锂,那还满电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