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成像仪DIY 成品

楼主(2019-05-31):
原贴
帖子发的位置不对的话,请联系我自行删除。

第一次看见原帖子就对这个传感器产生兴趣了,就想做个套件出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也做了一款红外热成像仪

经过不断的更新迭代版本,软硬件终于趋于稳定了
主要有以下功能:
1.传感器分辨率 8*8  显示器分辨率160*128    1.6寸TFT显示屏
2.支持锂电池供电  锂电池容量1000maH 充满电可以使用4个半小时左右,用时1个小时左右能充满电。
3.支持外部电源供电 USB Micro接口供电、充电。
4.支持TF卡(FAT格式 ) 存储 可以用来存储截屏,支持显示截屏文件名,在系统上可以回看截屏。 每张截屏大概60kb左右。
5.传感器测温范围0-80度 ,测温误差±3度 超过测温范围的话,最大值和最小值均显示0度,提示超过量程。
第一次自己做产品 小店新开张,经验不足,大家多多包涵!
第一批小批量只做了10套  用料都是正品从JLC上采购的,而且选的都是大厂的 元件,虽然贵一些,主要是为了保证质量。
阿莫坛友回复帖子后凭ID旺旺联系我享受200元一套的优惠。
现在超值回馈坛友,活动结束后 将恢复原价出售。
------------------------------------------------------------------
更新 20190602
各位好,截止昨天晚上活动的10台已经结束了,喜欢的可以拍下按原价可以继续拍下链接,一周后6.9 统一发货 。有问题可以旺旺联系我。
更新 20190602
各位好,截止 今天晚上9点,第一批10套已经全部发货完成了,谢谢支持。
-------------------------------------------------------------------------------------------------------------------------------------------------------------------------------------
请已经购买的用户 收到货后有问题的话及时和我沟通,最好能给个好评,谢谢支持。
扫描机身前面的二维码,可以获取使用说明书,最新的更新、活动也会在在二维码上显示。
-------------------------------------------------------------------------------------------------------------------------------------------------------------------------------------
现在配置赠送的 包括 内置(带一块1000mAh  锂电池)和 (4G的TF 内存卡)。   还有一个TF卡读卡器 及  一张SD大卡卡托。
并且包邮,大家先到先得,感谢坛友大力支持。可以通过签名查看淘宝店。
有了热成像仪 热量就无处隐藏了。内置电池携带起来很方便。

操作介绍

按键功能

外观正面上电时

侧面

斜面

立着

TF 卡拔出

手指发热

测量热水杯

测量水龙头温水

可以用来查看电路板发热,日常维修的,分辨率虽然有点低,但也还可以接受。

使用温度探针测量发热元件实际温度

测量牛奶温度

需要的话可以戳链接绝对超值
商品二维码

活动:
现在量产的硬件版本都是 2.0的,
现在搞个活动给第299楼回帖的 网友 免费送一台1.0版本红外热成像仪(历史版本 不能检测到电池电量),其他功能正常,邮费需要自付。出现作弊除外
回帖内容就定为"红外热成像仪GRID ONE"
注意这台机器1.0版本  表头标题 GRID EYE SIGHT  后续的2.0版本 改了   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
楼主是从这个开源改的吧?
https://github.com/AnalogDragon/flir

楼主:
嗯, 是的,pcb都不能用所以 硬件PCB重新画了,之前的液晶屏接口是9线数据位的用不了 重新选型了,还增加了升压电路, 电池和外部供电切换电路,还有一些软件上的优化。

网友A:
这是我的改版,换了USB,用的CP2102,换了AMG8833模块封装,换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改版,换了USB,用的CP2102,换了AMG8833模块封装,换了屏

网友B:
加上摄像头 显示叠加实物图 价值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摄像头 显示叠加实物图 价值会更高

嗯,第一期 先这样,后期会加

楼主:
感谢,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C:
是不是要等养肥了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等养肥了再回复。。。

感谢回复感谢回复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下一版

这一版功能也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E:
总感觉AMG8833点数少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AMG8833点数少了些。

看显示效果,软件上差值处理了

网友F:
github 也要拐弯才到了?这个做得不错,好像没有通讯连接上位机?

网友G:
其实阻容和芯片没几个,自己diy一个也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github 也要拐弯才到了?这个做得不错,好像没有通讯连接上位机?

有通信的,具体可以私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阻容和芯片没几个,自己diy一个也不麻烦

我这个已经很优惠了,自己弄很费时间,传感器买来就180,其他成本也不低

网友H:
红外热成像仪GRID ONE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红外热成像仪GRID ONE

收到,改好价格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通信的,具体可以私聊我

收到,已改好

网友I:
收一个。当温度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一个。当温度计用

收到已改好

网友J:
简易版,已经很好了

网友K:
不错,用来测下板子发热程度,量程能比85大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用来测下板子发热程度,量程能比85大点就好了

嗯嗯,软件上优化过了,后续会用更高级的传感器,不过价格就上去了,应该没这个性价比高

网友L:
好想收一个考虑中。

网友M:
测试的时候与实物距离要多少,距离不同测出结果会差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想收一个考虑中。

就这十个搞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测试的时候与实物距离要多少,距离不同测出结果会差很大吗

数据手册说最佳测量距离是20厘米左右

网友N:
看起来挺不错的啊。好多钱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起来挺不错的啊。好多钱一套?

帖子里已经说了,200 仅限 这10套,您多少钱能接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帮顶     。。。。。。

感谢支持,现在还是很超值的

网友:
开源程式吗,原作者当时发布时,也打算自已做一下,但当时传感器一时买不到,加上原作者用的平台自已不习惯,自已习惯用MDK的,工作上也忙,就放下了。不知楼主现在程式有移植到了MDK上了吗?

网友P:
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能换成32*32像素传感器,再插值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能换成32*32像素传感器,再插值就更完美了

我也打算做32*32的,但是那个传感器 就300 ,算上成本 怎么也得卖400了,感觉太贵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网友Q:
订了一套,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订了一套,支持一下。

收到,感谢老板的支持

网友R:
测量温度能到125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测量温度能到125度吗

数据手册上标的是80度,但实际测量能达到127度, 但不建议超量程用,误差稍微大一点 正负 5度,  需要的话,下单时请备注一下。

网友S:
支持楼主,拍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S:
支持楼主,拍一个玩

收到,谢谢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简易版,已经很好了

嗯嗯,这个传感器就是比较优惠,性价比高,感谢

网友T:
200来一套,还有吗
另外对这个插值感兴趣,能解释一下怎么用8*8出的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T:
200来一套,还有吗
另外对这个插值感兴趣,能解释一下怎么用8*8出的这个效果? ...

插值图像处理

您好,戳一下上面的链接,里面有讲解, 处理是类似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算做32*32的,但是那个传感器 就300 ,算上成本 怎么也得卖400了,感觉太贵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 ...

等四五百块带外壳的,电池容量加大更好。

网友T:
引用 楼主:
插值图像处理

您好,戳一下上面的链接,里面有讲解, 处理是类似的。

谢谢,看了,讲的很好,基本意思就是用某个方法估算出本来相邻两个点之间的点的数值。

但是真心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算做32*32的,但是那个传感器 就300 ,算上成本 怎么也得卖400了,感觉太贵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 ...

32*32的应该实用性比8*8强太多了。再配个外壳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下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U:
等四五百块带外壳的,电池容量加大更好。

好的,看来高分辨率还是有市场的,可以做一下,感谢。

楼主:
感谢老板支持,目前还有最后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看了,讲的很好,基本意思就是用某个方法估算出本来相邻两个点之间的点的数值。

但是真心没想到效 ...

哈哈,谢谢谢谢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V:
32*32的应该实用性比8*8强太多了。再配个外壳就更完美了。

嗯嗯,做成产品一定要有外壳的,这是必备的,只不过我 不太擅长机械  还有制图, 慢慢研究加个外壳

网友:
等高点分辨率的

网友:
差值算法再加过采样就好了

网友W:
关注一下大佬作品,我有高分辨率高刷的热成像探头,目前还玩不转,用FPGA+DDR+C6000 DSP 才能玩得666

网友X:
引用 楼主:
好的,看来高分辨率还是有市场的,可以做一下,感谢。

我觉得,前期可以出32*32不焊接传感器版本。定价上,楼主可以保有一定利润,传感器买家自己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觉得,前期可以出32*32不焊接传感器版本。定价上,楼主可以保有一定利润,传感器买家自己想办法 ...

不错,可以考虑一下,把最贵的部分独立出去。剩下的就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关注一下大佬作品,我有高分辨率高刷的热成像探头,目前还玩不转,用FPGA+DDR+C6000 DSP 才能玩得666 ...

嗯嗯,的确是 对CPU要求高,好东西

网友Y:
好东西,支持,我要一个

网友:
mark一下,红外测温。

网友Z:
挺经济的,分辨率高点就好了!

网友AA:
我能不能买个套件,不要amg8833啊,因为这个模块我有了,重复买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Y:
好东西,支持,我要一个

已收到您的订单,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能不能买个套件,不要amg8833啊,因为这个模块我有了,重复买有点浪费

旺旺联系我,我可以单独给你一个不带模块的,  我的传感器模块的接口是跟市面上标准的模块接口是一样的,您的传感器的接口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挺经济的,分辨率高点就好了!

嗯嗯,8*8 软件处理后 看着效果还行,这个传感器就是入门级的,后续考虑弄高分的。

网友:
这个肯定要给支持一下。

网友AB:
本来早已买好了器件,等有空时再来捣鼓。
现在竟出了个成品,这下可真方便了不少。

网友AC:
好东西,建议还是叠加摄像头,在弄个外壳,这样使用起来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本来早已买好了器件,等有空时再来捣鼓。
现在竟出了个成品,这下可真方便了不少。

哈哈,我也踩了不少坑,需要的话,可以下单开始第二批接受预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好东西,建议还是叠加摄像头,在弄个外壳,这样使用起来很麻烦的。

嗯嗯  考虑下摄像头    ,外壳涉及机械了,我不太擅长,不过也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W:
关注一下大佬作品,我有高分辨率高刷的热成像探头,目前还玩不转,用FPGA+DDR+C6000 DSP 才能玩得666 ...

你这个是在哪买的?FPGA是哪个型号的?如果是Xilinx的,我也想买一套.

网友:
好东西啊  搭楼梯啊  扶我上去啊

网友:
299楼有诱惑力

网友:
这种温度需要怎么校准?

网友:
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D:
老板刚刚下单了,拜托给优惠,谢谢, 旺旺ID是huidengfeng,款我已经付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老板刚刚下单了,拜托给优惠,谢谢, 旺旺ID是huidengfeng,款我已经付过了

感谢支持,第二批 都是原价了,活动价是亏本的。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pcb都不能用所以 硬件PCB重新画了,之前的液晶屏接口是9线数据位的用不了 重新选型了,还增加 ...

所以你不打算遵循原项目的LICENS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所以你不打算遵循原项目的LICENSE了?

感谢您的提醒,我没注意,是16天前新增的,我会跟license 联系一下。

网友AF:
200rmb 很優惠了, 用來做 pcba 發熱 除錯, 很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F:
200rmb 很優惠了, 用來做 pcba 發熱 除錯, 很不錯.

嗯嗯,看来您比较了解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提醒,我没注意,是16天前新增的,我会跟license 联系一下。

他16天前只是删除了2个字,你看history,LICENSE项目开源那天就一直都有。
一般来说,开源项目不会中途新增或变更LICENSE。

P.S.  我也能买套来玩玩吗?

网友AG:
8×8分辨率怎么理解?色深64位色,还是液晶那种8×8个点阵。

我看你的图片很圆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他16天前只是删除了2个字,你看history,LICENSE项目开源那天就一直都有。
一般来说,开源项目不会中途新 ...

哦哦,学到了,可以的 坛友旺旺联系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G:
8×8分辨率怎么理解?色深64位色,还是液晶那种8×8个点阵。

我看你的图片很圆滑。 ...

8*8是传感器的分辨率 理解的话,数据手册上有介绍,见下图,或者的话,你可以想象成 是8*8=64个感温点的叠加,有64个测温点,在一个视野里分布,感知不同角度的温度。

软件上对读出的数据做了图像处理,所以看起来效果好

网友AH:
买一只玩玩,看看电路板发热情况,辅助结构散热设计,找短路点,都不错,还可以给小朋友做个科普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买一只玩玩,看看电路板发热情况,辅助结构散热设计,找短路点,都不错,还可以给小朋友做个科普玩具{:bigg ...

收到, 感谢坛友的支持。一位好家长

楼主:
2019-6-3
因为首层已经超过2天了,不能更新了
只能在这层通知大家了
各位坛友好,更新一下今天的进度:
对第一批的10台,离得近的坛友已经收到宝贝了,远的话,还要等几天(因为有电池,所以陆运比较慢,请理解)
对第二批预定的坛友:
目前已经有很多坛友预定了,在这里统一通知一下,预定最晚 6.9日发货的,因为 我考虑不足 这周只上四天,有三天端午节放假, 会影响贴片厂加工,最终可能会导致发货推迟1~2天,不过我会尽力争取的,保证按时发货的(这里会保证质量的,会对每一台进行出厂测试)。
好消息是  所有的元件采购和pcb 都已经下单了,物料在路上了,为了节省时间,要求供应商发的顺丰或者跨越,后面就是工厂加工的事了。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I:
这个距离能测到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这个距离能测到多远?

你好,这个传感器本来  是用在家电上检测人体用的,所以检测人体比较多。  数据手册上说最远是7m 检测人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旺旺联系我,我可以单独给你一个不带模块的,  我的传感器模块的接口是跟市面上标准的模块接口是一样的, ...

你好,我的热成像探头接口是有HS,VS输出,一个13.5MHz时钟输出,16位并行数据接口,这16位数据接口拆分成高8位数字UV信号输出,低8位数字Y信号输出,输出白热数据,还有一路RS232控制光标等参数,接口应该和您的完全不一样吧

网友AJ:
还可以定吗?想收一个来.

网友AK:
还有货没?收一个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还可以定吗?想收一个来.

您好, 您可以淘宝直接拍下,预计这周日统一发货。
某宝app扫描直接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还有货没?收一个玩一下

您好, 您可以淘宝直接拍下,预计这周日统一发货。
某宝app扫描 下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