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串口延长线!穿透WAN

楼主(2019-06-01):
ESP8266 测试固件
attach://464723.rar
请提供WIFI热点: 123 12345678;
ESP8266会把串口数据发到服务器
服务器会把收到的数据,
回复给当前在线的其它DTU。

也就是,所有连接网络的ESP8266,
串口都虚拟连接在一起。
穿透广域网络。

电脑或者手机连接到下面地址,
就参与进DTU的对话中,看得到所有串口的收发数据

UDP连接 地址:   test.mcuxyz.com:9999
也相当于一个DTU
发送的信息,会群发到ESP8266的串口

一个串口版的聊天室,快参与进来,

楼主:
补充下, 串口配置   19200,n, 8, 1

网友A:
上点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点干货

还不够干?  固件,测试端口都装备就绪,等您测试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你的应用是清楚了,测试没看懂。测试的硬件在哪里?

网友:
我想寻找usb的类似应用,相当于网络转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你的应用是清楚了,测试没看懂。测试的硬件在哪里?

UDP连接到     test.mcuxyz.com:9999
发送的消息,每个连接到的人都能收到回复
就像以前的聊天室。

ESP8266,也是同样, 会丢到串口打印。

楼主:
原理 很 简单,
ESP8266 串口收到数据 ,
UDP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检查在线的ESP8266;
UDP分发给ESP8266
ESP8266串口打印;

电脑也可以加入这个大对话

网友:
主要是服务器

网友C:
我估计LZ放出来的东西很少有人会去测试,大部分电工的想法是:谁知道会不会有坑存在,而且还要指定服务器
所以LZ你如果真心想让大家玩的话,可以开放代码
我觉得ESP8266已经很成熟了,github上一大堆开源代码来实现LZ的功能
换成我,我是不会花时间去测一下LZ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LZ放出来的东西很少有人会去测试,大部分电工的想法是:谁知道会不会有坑存在,而且还要指定服务器

感谢回复。
只是粗略做了个数据转发。
更倾向于讨论产品思路,功能设计

我是感觉这东西很有意义,
把不同内网里的esp8266联通了。

比如设备工程师在现场,
8266连接设备串口,连接手机WiFi。
在公司的8266连接电脑,
可以直接远程调试现场设备。

网友D:
联机数量多了,服务器的负载会很重。可以考虑P2P。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远程串口stc下载程序感兴趣

其实这个需求不算太强烈,大致场景是这样的:外出人员带着手机(或ipad)和e ...

晚点我测试下,看行得通不
对烧录有阴影,
以前做串口服务器,局域网内,
虚拟串口,烧录STM32,行不通
但 磨砂 的串口服务器可以做到。
STC应该没那么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机数量多了,服务器的负载会很重。可以考虑P2P。呵呵。

15年做过一款产品
用RT5350实现VPN,服务器只牵线
砸在手里了,一批路由器
一个VPS带1000个,应该可以应付得来。
写代码时,一些费时的操作,
比如查找,读写文件,都会测试下执行时间的

网友F:
  不太明白,,,不过觉得狠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太明白,,,不过觉得狠厉害的样子,,,,

两个ESP8266的串口,
只要能分别连接上互联网,
不管距离多远

它俩的串口就是“通”的。
一个串收到的数据,会从另一个的串口打印出来

网友G:
这模式不可信,丢一个时序全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模式不可信,丢一个时序全乱了

晚点做些极限测试,
速度,吞吐量,容错之类的
现在只是个DEMO版

过网络的数据,应该都有点容错能力
丢包应对,
不能一包错数据,就挂了

网友H:
哥,快给我握握手,手伸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快给我握握手,手伸半天了!!!!

没收到啊

楼主:
买ESP32摄像头的时候,顺了两个ESP8266小模块
STC单片机,可远程识别到单片机型号,但是烧录不成功
STM32, 直接识别不了
看来只能应用在数据通信上了,延时在100MS左右
这个东西先搁置,完善我的智能家居宣传资料先
下图为通信延时测试。  2个ESP8266的串口分别接在电脑上,再开个UDP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