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自己开发的直流有刷伺服驱动器图片

楼主(2019-06-01):
花了几乎全部精力开发,有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是不是老了
主控芯片:STM32F303
电源:普通开关电源
输入测试电压:24V
测试电机:雷赛直流有刷电机,编码器为360CPR.

电流环响应波形图,输入2000mA,跟踪精准几乎没有延迟,误差在±10mA左右。

速度环响应波形图,输入1500rpm,也是响应迅速,误差在±8rpm左右。

位置环响应波形图,输入2000pulse,跟踪精准,误差只有±1pulse

梯形加速波形图。

位置轨迹规划。

电源波形,5V纹波最大16mV左右,3.3V纹波最大4.6mV

驱动器输出波形

使用大功率刹车电阻,制动、正反转响应速度飞快。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

是直流有刷1

网友B:
论坛似乎很多人做,但好像都没赚到钱。
搜一下帖子一大把。

网友:
花了多长时间才搞出来的东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似乎很多人做,但好像都没赚到钱。
搜一下帖子一大把。

直流有刷的现在用的少吧。无刷的才是主流。所以要么直流无刷(各种风扇风机),要么交流无刷(各种电动工具)。

网友D:
直流有刷电机,还要编码器,
是不是太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有刷电机,还要编码器,
是不是太奢侈了?

那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有刷的现在用的少吧。无刷的才是主流。所以要么直流无刷(各种风扇风机),要么交流无刷(各种电动工 ...

伺服控制用在风扇,电动工具。。。。。就好比用法拉利来耕田。。。。

网友E:
我对所有的曲线控件都感兴趣,请问楼主的图片里的上位机里的曲线控件,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控制用在风扇,电动工具。。。。。就好比用法拉利来耕田。。。。

无刷不一定代表伺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所有的曲线控件都感兴趣,请问楼主的图片里的上位机里的曲线控件,用的是什么啊?

qwt。。。。。。

网友E:
引用 楼主:
qwt。。。。。。

QT语言里的控件吗。不会用,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QT语言里的控件吗。不会用,崩溃了。

别的工具也可以开发出优美的曲线吧?QT不难呀,很人性化的开源设计软件,里面很多例程,可以直接上手

网友F:
请教楼主:直流伺服电机待机禁止的时候可以锁定位置不动吗?

网友:
肯定空载
能否说说电流采样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直流伺服电机待机禁止的时候可以锁定位置不动吗?

肯定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直流伺服电机待机禁止的时候可以锁定位置不动吗?

有编码器,当然可以,可以产生任何大小,方向的力矩,只要在电机的承受范围内

网友:
另一个有刷伺服,mark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