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一主多从,从站接收不到主站的命令帧

楼主(2019-06-01):
在坛子里泡了很久,最近做的CAN通信项目遇到bug,调了好几天没定位到问题,所以发上来请教下诸位大佬。
主站是STM32F107,两个从站是STM32F042,CAN芯片用的都是TJA1050T,总线两端都焊有120Ω电阻。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两个从站发送数据给主站都正常,但是主站发送命令帧给从站1时,从站1接收不到,而用USB-CAN分析仪检测到有命令帧发出。
如果只是主站和从站1 一对一进行通信的话,数据流和命令帧都正常。

想问下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跟我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既然有USB-CAN,就用它替代“主站”发命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USB-CAN,就用它替代“主站”发命令试试。

好思路,我马上测试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USB-CAN,就用它替代“主站”发命令试试。

刚刚用CAN分析仪测试过了,发送命令给从站1,从站1还是没法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用CAN分析仪测试过了,发送命令给从站1,从站1还是没法收到。。

你把从1和从2交换一下试试呗,先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靠猜的话很浪费时间   debug一下  看看是接收不到还是数据被认为无效或者冲突或者出错被屏蔽掉  怎么看都像数据被屏蔽掉

网友B:
TJA1050T务必要确认是原装正品。

网友:
你用是是双绞线吗? 如果是,先把120欧拿去试试

网友:
485网络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检查是有个终端的a线还是b线断开了。

网友:
降低波特率,是否屏蔽了?还有一点,CAN是不分主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JA1050T务必要确认是原装正品。

TJA1050T务必要确认是原装正品。 +1

网友:
确实遇到过1050是假料,坑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