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mcu文件路径兼容包含

楼主(2019-06-01):
如我有一下驱动的文件包含,不同mcu要分别定义我想怎么改变成下面的定义,文件的文件名是一样的,不同mcu只是所处的上层文件夹名称不同
#if N_Sys_Core == N_Type_Avr
//Avr底层驱动程序
    #define Drive_Port0_c                ".\..\..\..\Mcu_Lib\Drive\AVR\Serial\Drive_Port0.c"                //串口0底层驱动
    #define Drive_Port1_c                ".\..\..\..\Mcu_Lib\Drive\AVR\Serial\Drive_Port1.c"                //串口1底层驱动
    #define Drive_SysTick_c     ".\..\..\..\Mcu_Lib\Drive\AVR\Tim\Drive_SysTick.c"      //系统时钟底层驱动
#else
//Arm底层驱动程序
    #if N_Sys_Core == N_Type_Arm
            #define Drive_Port0_c                ".\..\..\..\Mcu_Lib\Drive\ARM\Serial\Drive_Port0.c"                //串口0底层驱动
            #define Drive_Port1_c                ".\..\..\..\Mcu_Lib\Drive\ARM\Serial\Drive_Port1.c"                //串口1底层驱动
            #define Drive_SysTick_c     ".\..\..\..\Mcu_Lib\Drive\ARM\Tim\Drive_SysTick.c"      //系统时钟底层驱动
    #endif
#endif

#include  Drive_SysTick_c                           //M3系统时钟底层驱动

-------------------变成下面这种,简练点而且以后整个文件夹移动到别的文件夹也修改简单,只用更改一处文件夹名称就行了-------------------

#if N_Sys_Core == N_Type_Avr
//Avr底层驱动程序
        #define 上层文件夹名                        AVR
#else
//Arm底层驱动程序
    #if N_Sys_Core == N_Type_Arm
                #define 上层文件夹名         ARM
    #endif
#endif

            #define Drive_Port0_c                ".\..\..\..\Mcu_Lib\Drive\上层文件夹名\Serial\Drive_Port0.c"                //串口0底层驱动
            #define Drive_Port1_c                ".\..\..\..\Mcu_Lib\Drive\上层文件夹名\Serial\Drive_Port1.c"                //串口1底层驱动
            #define Drive_SysTick_c     ".\..\..\..\Mcu_Lib\Drive\上层文件夹名\Tim\Drive_SysTick.c"      //系统时钟底层驱动
#include  Drive_SysTick_c                           //系统时钟底层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