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脑,WIN7,WIN10下声卡输出都不正常, LINUX下却正常

楼主(2019-06-01):
邻居的电脑系统挂了,让我帮弄下,原来是win10,所以也就找了个win10装好,看设备管理器驱动正常,所以也没试声音有没有输出。

后来邻居告诉我,播放音视频时候,音频插座输出声音不正常,噪声非常大,真正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但不播放时候,音箱并没有什么噪声的。

我以为声卡驱动问题,更新了驱动,音频插座输出声音还是异常,不过切换到hdmi输出,声音正常的。

换个WIN7试试吧,结果音频插座输出声音还是一样异常,切换到hdmi输出,声音正常的。

声卡芯片是alc661,网上说易坏,既然WIN7, WIN10下音频插座声音都不正常,我也觉得可能是声卡芯片挂了,花10几块钱买个USB声卡就能搞定。

电脑里刚好有linuxMint的镜像,写入U盘,当作LiveCD将电脑启动起来,结果放歌放电影声音都是完全正常的。

最后到主板厂商网站,找到主板配套的声卡驱动,在win7, win10下仍然工作异常,最后只能放弃,买usb声卡省事(邻居显示器没有hdmi口,只能usb声卡)。

用电脑也20几年了,声卡win下不正常,linux下正常,真是不好理解,声卡芯片能坏得那么巧合?

网友A:
驱动问题,无解,曾经的asus的alc660声卡,表现和你的一样,不过那时候是xp升win7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我公司电脑原来系统机箱前面板插孔没声,设备管理器看没问题,后来重装了系统和驱动,就正常了。

网友:
驱动问题,有时候只能外接声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无解,曾经的asus的alc660声卡,表现和你的一样,不过那时候是xp升win7 ...

dell的一款工作站笔记本,声卡在被耳机静电打过之后发出刺耳的噪声,只能重新插拔耳机。。

网友:
分析一种可能:
比如耳机检测的开关坏了,win默认打开了这个功能,所以没声。
而linux默认没开这功能,直接声音强怼,所以有声音。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之前我的键盘也是在Win7下面不能用,在Ubuntu就使用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我工作的电脑 用驱动管理工具装了新的网卡驱动,每天不定时蓝屏,但在这安全模式的时候  是不会蓝的。最终通过看Windows的系统日志发现了问题所在,用USB的网卡让Windows update 装了个驱动后稳定了。
用驱动安装工具再看判断版本,稳定不蓝屏的是很老的驱动,台式机是12年的,稳定驱动也是12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