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的PCB绘制,元件会同时显示两个编号,如何取消?

楼主(2019-06-02):
我用KICAD画PCB的时候,放置的元件显示两个编号,就是把可见选项去掉也还是会显示,请问需要在哪里设置才可以不显示。

网友:
选中按 E 看看是在哪个层?

楼主:
两个都选择了不可见,但是还是显示出来了,只是打印出来就不显示了。

网友:
搭个车问下,kicad如何画不规则焊盘和不规则封装?

网友A:
灰色的是装配层,画板时可以将Fab层隐藏掉,画完后再统一调整,如果不需要输出装配工位图那一直隐藏掉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灰色的是装配层,画板时可以将Fab层隐藏掉,画完后再统一调整,如果不需要输出装配工位图那一直隐藏掉就行 ...

古大师,请教kicad如何画不规则焊盘和不规则封装?kicad有没有类似allegro中的 x y ix iy的命令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古大师,请教kicad如何画不规则焊盘和不规则封装?kicad有没有类似allegro中的 x y ix iy的命令呢? ...

1.多边形工具,图层选择Dwgs.User

2.画你想要的形状(注意一定要和焊盘有相交)

3.框选多边形和焊盘,右键菜单“从选定的形状创建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多边形工具,图层选择Dwgs.User

大佬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多边形工具,图层选择Dwgs.User

谢大师回复,貌似创建的焊盘没办法保存,每次都需要重新画。
另外,请教kicad是否可以铺圆形铜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大师回复,貌似创建的焊盘没办法保存,每次都需要重新画。
另外,请教kicad是否可以铺圆形铜皮? ...

应该可以从已有封装复制吧?我很少用异形焊盘,没注意。
铺圆形铜皮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从已有封装复制吧?我很少用异形焊盘,没注意。
铺圆形铜皮是什么意思? ...

我的pcb是圆形的,铺铜的时候也想铺圆形的,但是折腾了好久,就是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pcb是圆形的,铺铜的时候也想铺圆形的,但是折腾了好久,就是没搞定。

用矩形的铺铜超过板子的圆形 outline. 因为 outline 外的东西是不会被生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pcb是圆形的,铺铜的时候也想铺圆形的,但是折腾了好久,就是没搞定。

铺铜区域大于外框会按外框形状来生成,不用特意画成圆的。
如果板内想做圆弧铺铜估计就需要做异形焊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矩形的铺铜超过板子的圆形 outline. 因为 outline 外的东西是不会被生产的。 ...

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铺铜区域大于外框会按外框形状来生成,不用特意画成圆的。
如果板内想做圆弧铺铜估计就需要做异形焊盘了 ...

大师图文并茂,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多边形工具,图层选择Dwgs.User

古大师,KICAD能拼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古大师,KICAD能拼版吗

全选后,右键创建阵列

网友(2019-07-27):
>全选后,右键创建阵列
This is cool.

网友:
看来这款软件还是挺不错,还免费!

网友:
看来该用Kicad了

网友E:
>铺铜
Can it generate "net style copper pour" rather than a large copper area?
Net shape copper pour may have better thermal performance.

网友:
After I install the Kicad 5.1.2, I found the auto routing feature is gone.
Anyone has a clue of what is going 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铺铜
Can it generate "net style copper pour" rather than a large copper area?
Net shape copper pour ...

Not yet, you could use thermal pad instead.

Auto routing is supported by another program, you can search tutorial on google.

网友:
>supported by another program, you can search tutorial on google.
"Free routing", now it is part of the "layout editor", I cannot figure out how to make it working in Windows.

网友:
>Not yet, you could use thermal pad instead.
More Detail? Any demo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