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之间如何同步工程?

楼主(2019-06-02):
请教大家,如何做会最简单?
一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用调试用,需要各个地方搬动;
需求就是 比如A工程,或者A文件夹。两个电脑都可以修改,然后两边都能同步起来!

怎么做是最简单的,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用GIT来管理吧

网友A:
台式电脑开远程桌面,笔记本所有操作都使用远程操作来做

网友B:
坚果云,或git。目前两者都在用。可同步多个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果云,或git。目前两者都在用。可同步多个电脑。

坚果云是不是需要备份在云端?这样不太安全;
用台式机作为git服务器 应该可以,就用git吧。试试看是否比较方便!

网友:
程序用Git,如果不仅是程序和文档,可以用同步软件,推荐syncth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坚果云是不是需要备份在云端?这样不太安全;
用台式机作为git服务器 应该可以,就用git吧。试试看是否比 ...

云盘是要备份到云端的啊 从体验上肯定比百度好太多倍了 至于安全,我没想的那么多。看来你很看重安全问题,git都不用别人的。自己做还不如拿黑群辉搭一个,省电。

网友:
群晖可以做git,也可以做云盘。没有信息安全问题,但是要注意做raid

网友:
GIT比较好,SVN也行

网友:
syncthing就很好

网友:
Microsoft OneDrive,一直在用,感觉还可以。

楼主:
谢谢上面的高手们的推荐。

网友:
Git,Gogs搭服务器很简单

网友:
我用免费的 FreeFileSync 很不错

网友:
在用的方案:git+btsync,btsync用于无中心、跨平台的文件同步 速度飞快 缺点是墙了tracker和relay后只能手动添加自定义主机使用,国内有替代软件:威力同步,也可以用syncthing,没有服务器加密和选择性同步(可能不是最新的情况)。git用于版本控制,同样也是分布式的工具,主要管理重要的代码、文档(git-lfs)和项目,远程仓库用自建的gitlab,阿里、腾讯云经常有 1g1c 1Mbps的主机 跑个gogs/gitea还是可以的;不折腾的话用坚果云、onedrive 同步文件就很好,加上github、oschina和ustc等免费的私有仓库。

网友:
简单:A/B电脑在相同局域网,分别安装 resilio sync,A电脑添加标准文件夹/共享/复制读写密钥,B电脑输入密钥或链接,完成;
安全:首选项里关闭“使用中继服务器”“使用跟踪服务器”;

网友:
我还是用比较落后的方法,用Total Commander 把一台机上的文件夹同步到U盘,再插到另一台机同步到文件夹,这样就有两台电脑和U盘备份

网友:
Git和SVN都可以

网友:
我也用着total command,也用着群晖,但最好用的还是坚果云。

网友:
svn, git都可以

网友:
用版本控制软件,建议不是超级大的项目用GIT就可以了

网友:
台式机用Server-U开FTP,笔记本用GoodSync同步,在一个局域网内就行了。

网友:
搞个黑裙,搞个公网IP   没有就用各种花生之类的,  非常好用

网友C:
群晖的 GIT SVN真的好用吗。每次建版本库的时候添加用户 都要手动输入账号密码,很繁琐,权限也没法管理。

网友:
我用群晖的Driver,自动同步备份
双向备份,每一台电脑有更新都自动备份到NAS,其他电脑检测到NAS有更新也自动同步

网友:
好东西,收藏,跨平台和非中心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群晖的 GIT SVN真的好用吗。每次建版本库的时候添加用户 都要手动输入账号密码,很繁琐,权限也没法管理。 ...

确实觉得不方便,又不能直接用群晖的账户,每个库都要新建,管理功能也没有

网友:
用seafile吧 国产的同步软件,非常好用。而且团队版免费

网友:
git, bitsync啥的都可以。推荐git这样追踪版本历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电脑开远程桌面,笔记本所有操作都使用远程操作来做

这要求电脑一直不关机

网友:
GIT  SVN 都可以

网友:
代码的话,强烈推荐git.
比较推荐github或者码云,新建项目的时候记得选私有项目.
如果爱折腾的还可以弄个国产pi/旧电脑/群晖docker之类的装gitlab,组建私有的git,有电信公网ip的可以弄个ddns或花生壳之类的实现外网访问,没有ip的可以借助frp实现外网访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坚果云,或git。目前两者都在用。可同步多个电脑。

你的坚果云里面数据量有多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坚果云里面数据量有多大了?

j坚果云好像不在乎你用了多少空间,只管你每月用了多少流量,虽然我里面东西都没删过。只要不超过一定流量就是免费的。我完全够用。

网友E:
在上学的时候,用的是国外的Dropbox,后来在国内用不了,被封掉了,现在用的是坚果云,用的还是付费的那种,1年199,记得坛子里也有人在用的。用了2年,感觉还不错,办公电脑和家里的电脑都能及时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坚果云好像不在乎你用了多少空间,只管你每月用了多少流量,虽然我里面东西都没删过。只要不超过一定流 ...

才1G上传流量,玩毛线啊

你这个是免费帐户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上学的时候,用的是国外的Dropbox,后来在国内用不了,被封掉了,现在用的是坚果云,用的还是付费的那种 ...

坚果云与某度相比,有哪些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才1G上传流量,玩毛线啊

你这个是免费帐户么?

是免费账户。难道你每个月要同步的数据量很大?免费账户是每30天上传1G下载3G,也就是说能满足1台电脑上传3台电脑同步下载1G文件的需求。用来同步工作文件,和个人重要资料,我觉得够用了。
而且是30天一清零,看我截图,这30天我才用了几十兆,主要是因为PCB也开始用git了。再过几天我就又有1G上传3G下载了权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坚果云与某度相比,有哪些优点?

免费账户上传下载速度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自动同步下载,也可配置。
网盘我个人觉得重要的功能就是数据备份(或同步)和文件分享,这两个功能坚果云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免费账户。难道你每个月要同步的数据量很大?免费账户是每30天上传1G下载3G,也就是说能满足1台电脑上 ...

pcb文件是文本格式么?竟然也用gi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坚果云与某度相比,有哪些优点?

具体没比较过,以前用国外的Dropbox比较习惯,设置好需要同步的文件夹后,以后每次都往这个文件夹里扔东西,网络开着的时候,会自动备份。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用同一个账户登录,打开时,两边的文件就自动同步,当然也有冲突处理,软件会让你自己手动选择哪一个是最新的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cb文件是文本格式么?竟然也用git啊

pcb和sch文件不是文本文件,这里只是用来同步和版本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和sch文件不是文本文件,这里只是用来同步和版本控制了

这样git库会很大吧

网友:
Mark,各种同步方案,总有一个合适自己

网友(2019-07-10):
好多同步软件,Mark

网友:
https://gogs.io/
免费的Git服务端,还带Bug项目管理,很适合小团队敏捷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