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别人封装不检查的下场,打样报废了,看能否补救?

楼主(2019-06-02):
这个封装以前没用过,是别人的,这次做板直接拿来就用了,没到33-64引脚是反过来的。
这次光在贴片就1500多,还有物料也至少1000多块钱,所以没用过的封装,一定得检查一下才行。
因为只是样板,如果有办法补救下,凑合能调试也就可以了。

网友:
用刀划开飞线

网友:
不要瞎折腾了,重做。

网友:
你的是旧的,同步下来的没问题,一般还是用自己的,其它只是参考一下

网友:
进过坑的路过,包括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都是眼泪!

网友A:
看起来还有差分对,不好飞线吧。直接重做了事。

网友:
默哀三分钟。。。重做吧

网友:
怕被坑,从来没用过别人的封装,哪怕是官方的,就算能用看着也不顺眼,必须自己做
影响调试,损失的时间精力成本更大,不如赶紧重下个加急单

网友B:
PCB layout时没有察觉出来吗?

网友C:
做一片PCB转换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一片PCB转换一下应该可以。

正是我想说的。上上个月做封装时走神了,把qfn的1脚做到了中间。。。。。。。。

然后重新开了个qfn那么大的板子,把pin转了45度的转接板 。之后用三明治法把芯片和转接板摞一起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CB layout时没有察觉出来吗?

没几个人会去查pcb。

网友:
一般板子回来我就只焊3块,就算封装都对,也难免不会其他大坑。大不了再打一次板就是喽。
小批至少要调过一轮后才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几个人会去查pcb。

一般使用新封装会至少检查三次以下,特别是别人的封装。

网友E:
你这是旧的版本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旧的版本吧。

哪有新版本的?

网友:
样板还补救啥,就是找问题的阶段,重新打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哪有新版本的?

https://gitee.com/JLC_SM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使用新封装会至少检查三次以下,特别是别人的封装。

你这是想当然了。如果boss催着你第二天发板子,你画都来不及呢,哪有时间去折腾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gitee.com/JLC_SMT

谢谢,一直都瞎用分装

网友G:
这个硬件工程师责任很大,走线的时候没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https://gitee.com/JLC_SMT

谁有账号的麻烦把Protel99SE版本的 上传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想当然了。如果boss催着你第二天发板子,你画都来不及呢,哪有时间去折腾那个。

我连这个芯片的原理图库都是花钱跟人买的,芯片官网不提供芯片手册下载,网上能找到的都是要各种币的,最后花了价值几毛钱的币买到这个原理图库和芯片手册。
整个原理图细心检查多次,没有错误,没想到载在这根本想不到的封装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硬件工程师责任很大,走线的时候没感觉?

把精力都花在原理图,还有其他无现成封装库的芯片封装上了,这就是压根就没想到这库会有错,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想当然了。如果boss催着你第二天发板子,你画都来不及呢,哪有时间去折腾那个。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或者叫开发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有差分对,不好飞线吧。直接重做了事。

差分对好飞,主要是电源和地线一大堆

网友:
画PCB的时候只管拉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连这个芯片的原理图库都是花钱跟人买的,芯片官网不提供芯片手册下载,网上能找到的都是要各种 ...

你没开管脚编号显示吗?开了的话在拉线的时候用余光总应该看到不对劲吧。

网友:
说明楼上布线不仔细, 如果手动布线总会调这个调那个引脚的, 肯定能发现

网友:
你这个芯片的间距是0.4mm的吧?看了下这种间距的FPC软排线不多,我没测试过,我的想法是可以试下使用软排线一头焊。接在芯片引脚,然后扳起一定角度,把排线扭过来焊接在错误的那边焊盘上,再把正确的三面焊接上去。

网友:
把线割开飞线。以前不是有整个芯片都用飞线焊接的吗,这个只飞一面相对要简单多了

网友:
打样5片,只贴其中2片。可能会稍微降低些损失。

网友:
样板错误了,自然是重新打样了啊,别瞎折腾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想当然了。如果boss催着你第二天发板子,你画都来不及呢,哪有时间去折腾那个。

还有,很多开发规范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网友:
重做吧,别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很多开发规范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是的。所以我是很反感催成猴的,至少要留够核查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所以我是很反感催成猴的,至少要留够核查的时间。

催的人也是对的,因为是为了项目进度。
但不能因为别人催而无视开发规范,甚至放弃自己的原则。

网友:
做一张FPC软板垫在中间转接一下。

网友:
我一直很好奇,板子这种颜色是镀金的吗?

网友:
检查别人的,还不如自己画一下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所以我是很反感催成猴的,至少要留够核查的时间。

可以在办公桌上放把菜刀

网友:
慌得我赶紧去检查一遍

网友:
我去,这个蛋疼了,不行就重做,太折腾了

网友:
一定要检查一下,不能太相信别人的封装,话说都创不是有人审核的么?

网友:
画这封装人存心坑人啊,间距不对也就算了,这么搞,逼死人。

网友:
样板出错,正常

网友:
重做吧,别折腾。越快越好。不然浪费时间···

网友:
花天把时间慢慢割线飞线,应付调试应该没什么问题,总比重新打板贴片要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谁有账号的麻烦把Protel99SE版本的 上传一下! 谢谢!

紫薯布丁

楼主:
回楼上各位热心坛友,已经确定重新做pcb重新焊接。真早补救太费时间了,好在这个芯片虽然搞错了,但是跟前后芯片都是排阻连接,还能将就着验证其他部分单独的功能。

网友:
这损失还不算大

网友:
我觉的布线的时候能发现。

网友:
紫薯布丁

学习,谢谢!!!

网友:
layout的时候都会打开网络名的管脚编号显示,这样放大的时候都会看到LZ这种低级的错误。

网友:
这种错误确实是低级错误,我自己画板都要检查的

网友:
严重同意重新做;不过可以用现在的PCB焊两块调试其它功能!那边的管腿如果可以,翘起来不焊!

网友:
这个PCB画版的,该打屁股了!这个样明显是没上心呀!

网友:
为什么先试产三五台,一下子就下单这么多?

网友:
封装弄成这样子 也发出来分享给人用     道德...........   一般这种简单封装我都自己做的   有向导   而且批量之前 都会打样  打样成功小批量试产  之后再大批做的

网友:
封装能做成这样也是奇葩,这种封装一般用向导产生,除非完全手动做

网友(2019-10-22):
引用 网友G:
这个硬件工程师责任很大,走线的时候没感觉?

赞一个,这种画图是长点心就看出来了

网友:
真是太马虎了!

网友:
有些芯片原厂都提供了库文件,用工具导一下,原理图和pcb库都有了!

网友I:
楼主算是掉到坑里!费钱,费时间!

网友:
要重新做板子,避免以后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算是掉到坑里!费钱,费时间!

这点小坑不算什么,项目已经完工了,客户不给钱了,外地的,玩失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小坑不算什么,项目已经完工了,客户不给钱了,外地的,玩失联

又浪费表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小坑不算什么,项目已经完工了,客户不给钱了,外地的,玩失联

这才是最大的坑。

网友:
调都没调就直接上批量?艺高人胆大

网友(2020-02-03):
从来不相信别人的封装,还有不同电路板加工厂孔的公差也要注意

网友:
重做吧,下次检查一下。

网友:
重做吧,补救太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