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恒流源电路 可拿去直接用 高稳定性

楼主(2019-06-02):
恒流源电路1: 安捷伦包括一些万用表里用的这个电路,这应该是个镜像恒流源  REF-为0V
                     是在一个哥们的帖子里看到的 看不太懂  有没有懂的大神分析分析 Q9和DZ1 还有ADG509  这个芯片有内阻  那不会影响输出电流计算吗? 还是因为这个阻值是稳定的 可以单独校准? 发现好多万用表切换放大电路  详见最后

恒流源电路2:自己用的 稳定度也贼高 横流的输出电压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修改

恒流源电路3:也贼稳定 和2一样 不过就是负载不对地 所以这个现在都用2替换了

下图放大电路也是 ADG509本身存在上百欧姆的阻值  那放大倍数还能是2和20吗 还是模拟开关对这个不影响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教一下图1电阻测量保护电路原理

网友B:
可以研究下,之前做的恒流源都有飘

网友C:
图一需要3个精密电阻,两个运放,如果需要调节电流
图二需要5个精密电阻,仨运放

模拟开关采用开尔文接法,可以消除导通电阻的影响,看这个图更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教一下图1电阻测量保护电路原理

我也不知道这个原理  安捷伦表里也是这个
等大神回答  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研究下,之前做的恒流源都有飘

这个2.5mA实测漂移大概也就是2.500010mA-2.500020mA 几个小时 基本不咋动 就最后一位动几个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教一下图1电阻测量保护电路原理

正常情况下,三极管导通,并且压降很小,远小于一个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外部有反向电压接入时,三极管截止,并且截止的漏电流非常小
三极管相当于一个400V耐压、导通压降0.2V、漏电流仅有0.5uA的二极管
多级三极管串联可以获得更高的耐压

网友:
好牛,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需要3个精密电阻,两个运放,如果需要调节电流
图二需要5个精密电阻,仨运放

貌似是这么回事,真大神来了  不过模拟开关每路导通电阻值 一致性很高吗 手册里没看到有提这个指标

网友:
模拟电路很深奥,需要一定的功底。
一个好的模拟电路,好比一本好的武功秘籍,让人神魂颠倒,但又不敢练,怕走火入魔。

网友D:
这些都是低压的,恒流源小功率只要器件好就好做。难的是高压大功率的,比如电压300伏功率800瓦,即危险又刺激,一炸一大片,管子炸碎的那一瞬间可有意思了,特别的刺激

网友:
谢谢楼主, 需要时可以参考下。,

网友:
做恒流源需要一定的模拟功底,没有五年以上的瞬间,不敢动楼主的电路

网友:
一直有用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三极管导通,并且压降很小,远小于一个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外部有反向电压接入时,三极管截止 ...

感谢大神科普,之前一直没看明白这块。

网友:
学习了,恒流源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下,留作备选。

网友:
收藏下,以后也许有用的上的。

网友E:
请问怎么调节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调节电流啊?

最终简化后计算 很简单的 就拿恒流源电路2来说吧

Io=DA_Vout/R27

DA_Vout=2V,R27=800R  恒流Io=2.5mA

这个电路调节到50mA没问题 100mA就有点发热了也可以用 理论上散热做好 不超过9013的Ic Max=500mA 都能吧  就是不知道发热后性能咋样了 不建议这么用

如果需要更大的电流 把9013换成IRF系列的 R27小点 把供电电压加到12V以上即可

网友:
恒流源电路

网友:
有大神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这么回事,真大神来了  不过模拟开关每路导通电阻值 一致性很高吗 手册里没看到有提这个指 ...

不需要导通电阻一致,两个电阻,一个可以算在JFET内阻里面,一个可以算在运放输入阻抗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低压的,恒流源小功率只要器件好就好做。难的是高压大功率的,比如电压300伏功率800瓦,即危险又刺 ...

什么设备要这么高压大功率。我看到激光电源好拟高压小电流恒流方式。做好这种电源的也不多

网友:
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谢谢楼主,我自己设计的总烧三极管。

网友:
好像有横流二极管,是不是有?

网友(2019-07-07):
电路理论太菜,看不懂!

网友:
收藏备用,图2我们现在的电路就是这样的,只不过输出三极管功率比这大

网友F:
图二的精密电阻要求高。用千一电阻,漂倒不漂 恒流特性不是很好,随负载变化,万分之五的电阻又太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终简化后计算 很简单的 就拿恒流源电路2来说吧

Io=DA_Vout/R27

电流大了,整体功耗上去,而一般电路都是整体在一起的,周边的器件温度也会被带着升高,在大电流应用,以及长期一年四季应用中的温度漂移,我觉得才是考验一个精密恒流源真正精度的因素。

网友:
再mark一下了  后面要用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图二的精密电阻要求高。用千一电阻,漂倒不漂 恒流特性不是很好,随负载变化,万分之五的电阻又太贵 ...

要对地而且可调的话,没别的办法,就是图2的电路最好。
唯一的问题是千分之一电阻在这种场合下都不够,最佳选择是用万分之一匹配度的LT54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流大了,整体功耗上去,而一般电路都是整体在一起的,周边的器件温度也会被带着升高,在大电流应用,以 ...

大部分作为测量用途的恒流源,长稳并不重要吧,应该可以临时重算。保存基准值都是用电压和电阻保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对地而且可调的话,没别的办法,就是图2的电路最好。
唯一的问题是千分之一电阻在这种场合下都不够,最 ...

LT5400太贵了

网友H:
输入对地,输出也对地的恒流源,只有这一种电路结构。
你可以选择的无非是用什么器件来搭而已,那4个精密匹配电阻是跑不掉的,而且恒流精度就是靠这4个电阻的匹配程度来决定。物理规律就这样,没办法。
或者你用个仪放代替那4个精密电阻也行(但是仪放内部还是有那几个精密匹配电阻)。我用仪放试过,实测效果显著好于千分之一电阻,但是应该差于LT5400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输入对地,输出也对地的恒流源,只有这一种电路结构。
你可以选择的无非是用什么器件来搭而已,那4个精密 ...

嗯,这个电路我一直在用。还有别的简单电路。我回头测试下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这个电路我一直在用。还有别的简单电路。我回头测试下发出来。

用仪放最简单了,一个仪放加一个大电流运放就行。但还是这个原理,内部还是经典的四个匹配电阻的差动放大器。
我用AD8226,明天我来发个电路。

网友:
恒流源 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三极管导通,并且压降很小,远小于一个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外部有反向电压接入时,三极管截止 ...

我的理解和你的刚好相反, 这堆三极管是为了保护欧姆档工作在放大状态,没有截止的;

分析如下,欧姆档正高压接入是,前面有个二极管M4保护,正压是串不进万用表的;

反而是欧姆档测试了个反向的高压,反向的高压就会串入万用表中;

这时候串进来的高压就会加到这些三极管上,34401的欧姆档上面串了4级的三极管,假如串入了1000V的高压,这些三极管分担1000V的高压;

正常情况下测试,三极管下面的那个场管是截止的, 串入高压后,场管变成恒流源,第一级三极管IB的电流进过场管到达AGND(防止高压串入基准电路),剩下的三级三极管电路,由于IB 被场管分流,所以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分摊的串入的高压

网友:
好东西,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嗯,这个电路我一直在用。还有别的简单电路。我回头测试下发出来。

这是一个对地输出的精密恒流源,哈哈,看看谁还有更简单的设计~(估计没有了)
因为是给4-20mA使用,所以用358直接输出了,如果想大电流就在358后面加MOS管扩流就行。
输出电流=输入电压/100欧
如果电流更大也可以用小一点的电阻,这个电阻需要尽量低的温漂。

网友I:
好复杂的恒流源……没点内功还真的只敢看,不敢动

网友:
mark,恒流源电路,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复杂的恒流源……没点内功还真的只敢看,不敢动

我给的这个用仪放的电路就非常简单啊

网友:
挺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
恒流源,收藏了。

网友:
收藏备用,恒流源电路

网友(2019-08-22):
图3不完整啊,放大器3脚和MA+接哪里?

网友:
恒流源 Mark 备用

网友:
谁有LED灯的恒流源电路?通过PWM方式。节能

网友:
谢谢,恒流源电路

网友(2019-10-01):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三极管导通,并且压降很小,远小于一个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外部有反向电压接入时,三极管截止 ...

大哥,你好,再请教一个问题,万用表恒流测电阻的原理是内部输出恒流流过被测电阻,通过测电阻上的电压来计算出电阻值,实测安捷伦六位半电阻档短路电流为1毫安,但开路电压只有2.6V,当被测电阻值较大时就无法输出恒流了,是怎么实现的电阻测量的呢?

网友(2020-10-14):
运放输入三极管闭环的用过

网友(2021-04-19):
这个电流不错!我用的是DAC8760

网友(2022-06-06):
Mark 恒流源电路

网友J:
楼主,图二这个电路横流最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图二这个电路横流最小是多少

这就是个通用模板
可以任意变形 要大电流 就换大电流管子
要小电流 就换输出大电阻
如果需要电流非常小 比如uA nA pA级别 输出大电阻的同时   运放换成低偏置电流的就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是一个对地输出的精密恒流源,哈哈,看看谁还有更简单的设计~(估计没有了)
因为是给4-20mA使用,所 ...

358输出20mA会发热不会?比如输出20mA,然后外面负载电阻500欧,再加上那个100欧采样电阻,要输出0.24W的功率。

网友L:
请问楼主  如果电流需要满足可正可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  如果电流需要满足可正可负呢?

正负恒流源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358输出20mA会发热不会?比如输出20mA,然后外面负载电阻500欧,再加上那个100欧采样电阻,要输出0.24W的 ...

后面有管子 大电流发热也是管子发热 和运放没关系
你只要后面三极管能承受就可以
9013 50mA差不多会开始热 你也可以irf系列的 上几百mA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恒流源 供你参考

嗯嗯  楼主  这个是低电流场景  如果高电流应用场景呢?例如10A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个通用模板
可以任意变形 要大电流 就换大电流管子
要小电流 就换输出大电阻

这个应该就是双运放恒流源,不过我把电阻加到100M,仿真都不对了,R1 R2 R3 R4 原来是10K,仿真结果也和100K一样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有管子 大电流发热也是管子发热 和运放没关系
你只要后面三极管能承受就可以
9013 50mA差不多会开始 ...

有管子的我知道。那个层主的电路是运放直接输出的,如果这个20mA没啥问题,完全不需要三极管了,三极管也比较占地方,一般我都不用sot23封装的,直接用SOT-89以上的封装。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就是双运放恒流源,不过我把电阻加到100M,仿真都不对了,R1 R2 R3 R4 原来是10K,仿真结果也和1 ...

100M肯定不正常啊,运放的失调电流,加到100M电阻上,偏差电压很大了,都没法按照接近理想运放的模型分析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100M肯定不正常啊,运放的失调电流,加到100M电阻上,偏差电压很大了,都没法按照接近理想运放的模型分析 ...

我这个运放的偏置电流PA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就是双运放恒流源,不过我把电阻加到100M,仿真都不对了,R1 R2 R3 R4 原来是10K,仿真结果也和1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运放的偏置电流PA级的

没确定仿真工具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能不能用的情况下
有时候  也别太相信仿真  只要原理上行得通 过得去 都不如实际搭电路测试 也没几个元器件
后端再加个跨阻 就可以测试nA级别电流

网友:
对,我发现我选的AD706不是轨道轨,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确定仿真工具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能不能用的情况下
有时候  也别太相信仿真  只要原理上行得通 过得去 都 ...

楼主用小电流的时候要加跨阻不是电压跟随吗,不如你这个仿真图是1nA

网友(2022-07-10):
楼主,图2的AD8638能省吗,基准电压直接加在R84上不可以吗?我看输入没多大电流吧,比如2.5V基准,2.5/R84(10K)=0.25ma,一般基准这个负载没问题啊

楼主:
当然可以 加那个是因为我之前用的dac可调恒流源 输出阻抗较高 如果你也这样用 注意下就行 不是的话  可以去掉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