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纯净的安卓ROM呢?

楼主(2019-06-02):
最近手机坏了,进不了系统,只好刷机,用了几天,快疯了
操作速度慢了不少,关键是每次都在屏幕出现很多广告,抖音

偶尔弹几个广告还可以接受,每次广告的不听,还无法关闭,真是愤怒了

后面准备root,尝试找出恶意app,结果kingroot没给root,先让微信关注下它,以前都是直接root的,现在机子中毒了,竟然不让root了

大家见过这么 凶残的广告么   真想把手机砸了,这ROM竟然还是国内某个ROM之家下载的,怎么这么无耻

垃圾已满?抖音教我?  这广告,尼玛太气人了

网友A:
感觉第三方rom都有捎带软件。。。他们就是靠这个赚钱的。

网友B:
kingroot真恶心,装完恢复原厂还在。。就一个流氓软件。。。除了三清重刷。。

网友:
什么牌子手机?一般原厂刷机包就可以

网友C:
试试AOSP版?一般放AOSP包的都没心思去塞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三方rom都有捎带软件。。。他们就是靠这个赚钱的。

捎带软件,有些还能接受,一楼截图中的广告,点击一下,就下载app,消耗流量不说,还没法关闭,太凶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AOSP版?一般放AOSP包的都没心思去塞广告

你在用AOSP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ngroot真恶心,装完恢复原厂还在。。就一个流氓软件。。。除了三清重刷。。 ...

kingroot几年前好像还行,为啥现在成流氓软件了

网友C:
手里两个主力机都是AOSP版

当然因为系统过于原生,基本没有相机电话短信上网以外的其他功能,甚至来电归属地显示都要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两个主力机都是AOSP版

当然因为系统过于原生,基本没有相机电话短信上网以外的其他功能,甚至来电归 ...

你是自己编译的?是CM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kingroot几年前好像还行,为啥现在成流氓软件了

我是前年用的,装了一下就马上想删了,root完之后广告不停,老是推送什么乱七八糟的软件,结果还删不掉。。目测是国内公司的作品,挂个外国公司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编译的?是CM么?

也是各个论坛里找的刷机包,纯AOSP

网友D:
https://lineageos.org/
据说干净得令人发指

网友:
先说说你用的啥手机,好让大家以后不买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lineageos.org/
据说干净得令人发指

支持的设备种类有限

网友E:
你可以把刷机包解压,把第三方软件全部删除再重新打包签名,再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把刷机包解压,把第三方软件全部删除再重新打包签名,再刷机

这个对他来说太难了…我也建议直接aosp 或者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把刷机包解压,把第三方软件全部删除再重新打包签名,再刷机

修改img文件么?用什么工具比较好?

网友:
用的啥手机

网友:
1+手机表示系统还算比较干净,已经用了2年+了!

楼主:
和手机没关系,和ROM有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和手机没关系,和ROM有关

知道手机型号才能给你找适配的第三方ROM

推荐lineageos,如果你的手机有适配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手机型号才能给你找适配的第三方ROM

推荐lineageos,如果你的手机有适配的话 ...

他的手机牌子和型号是国家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手机型号才能给你找适配的第三方ROM

推荐lineageos,如果你的手机有适配的话 ...

是红米2,lineage对它的支持好像有些问题,你自己编译过可用的rom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红米2,lineage对它的支持好像有些问题,你自己编译过可用的rom么

试试魔趣吧,挺纯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把刷机包解压,把第三方软件全部删除再重新打包签名,再刷机

你是修改system.im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魔趣吧,挺纯净的

魔趣为何不提供线刷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魔趣吧,挺纯净的

装上了,很清爽,和lineage有点类似

不过桌面和操控没有miui强。
你的魔趣配合什么桌面软件呢? 是GO么

网友H:
主力机一直用iPhone  从不担心流氓软件 中毒之类的,就是有一点不好,不能拦截骚扰电话和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力机一直用iPhone  从不担心流氓软件 中毒之类的,就是有一点不好,不能拦截骚扰电话和短信 ...

哪个版本的iphone?

网友I:
应该考虑的是现在的手机越来越难roo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考虑的是现在的手机越来越难root了

主要是bootloader解锁麻烦?

网友J:
冰箱 不知道行不    给15块 弄个全功能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冰箱 不知道行不    给15块 弄个全功能版本

这个程序的原理,是不是定期杀死其他自启应用?
全功能有哪些额外功能呢?

网友:
小米的系统比想象中的还要差得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版本的iphone?

古老的iphone6s

网友K:
引用 楼主:
装上了,很清爽,和lineage有点类似

不过桌面和操控没有miui强。

看到有人说小米欧版系统挺不错,你可以搜一下。欧版不是国际版。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的原理,是不是定期杀死其他自启应用?
全功能有哪些额外功能呢? ...

冻结了 相当于系统没装这个软件  想用了 就从里面启动就行

网友:
一直用三星,没刷过机,没有看到过弹广告,绝大部分自带应用可以删

网友:
一直用三星,不习惯其他的手机各种修改UI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冻结了 相当于系统没装这个软件  想用了 就从里面启动就行

需要root权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到有人说小米欧版系统挺不错,你可以搜一下。欧版不是国际版。

欧版系统挺不错,主要是内置app少么

网友:
不用  需要电脑   呃  有操作步骤  你网上搜一搜  icebox

网友:
去xda找rom,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那就只能换手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版系统挺不错,主要是内置app少么

在ptt上看到的。
复制一些。另一个方法是将msa停用,具体可搜索。

果然如同江湖傳聞中的,
中國版內建滿滿的廣告,
要花時間一個個去設定關閉。
即使解開Bootloader刷國際版,
也會有手遊、App之類的廣告。

刷國際版之後,廣告變少,
因為解鎖BL卻會有另一個麻煩,
會發現Google Pay不能感應付款,
因為沒有通過SafetyNet認證。

這時候要改成Xiaomi Eu歐版,
不僅能徹底擺脫擾人的廣告,
還可以讓Google pay能NFC付款,
算是省錢之後要努力的功課。

完Eu版,使用上跟國際版一樣,
內建Google全家桶,刪掉一堆中國App。
但是沒有廣告,解鎖BL狀態也能Nfc付款,
實在是居家旅行、殺人滅口,必備良藥XD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看到有人说小米欧版系统挺不错,你可以搜一下。欧版不是国际版。

我看到的是说俄罗斯版最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的是说俄罗斯版最干净

那就不晓得了,
我只是看文章,没有小米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