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MDK 真的这么神奇?

楼主(2019-06-03):
我开始装了MDK4,.12,可以开发ADUC845这个芯片,后来用STM32的MDK5.24装了一下,两个打架,然后卸掉MDK5.24,之后ADUC845项目永远也编译不了了,怎么重装这个MDK4,.12都不可以,因为根本就没有ADUC845这个选项了,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网友A:
据说 Keil 的产品都是坑,楼主只是入了坑而已,无需慌张!...
有两种方式肯定可以解决,第一是将换电脑,第二是将人给换掉,这两项中必有一项能解决此状况。

网友B:
自己改改toos.ini试试,MDK 只是个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 Keil 的产品都是坑,楼主只是入了坑而已,无需慌张!...
有两种方式肯定可以解决,第一是将换电脑 ...

KEIL派来的卧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改toos.ini试试,MDK 只是个IDE

就是要搞个兼容的方法。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MDK%2BC51 搞定了,在这个里面有答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73403&highlight=MDK%2BC51 搞定了,在这个里面有 ...

2楼的办法就是:1:钱多。2:人傻。
简单粗暴,完全没有技术含量,
还是楼主的部分有技术含量.

网友D:
安装时有提示选项 之类的全覆盖时选择是 就可以了,我一直都是两个版本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的办法就是:1:钱多。2:人傻。
简单粗暴,完全没有技术含量,
还是楼主的部分有技术含量. ...

允许有不同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时有提示选项 之类的全覆盖时选择是 就可以了,我一直都是两个版本共存 ...

是吧,谢谢,不过一般安装都不看这些的。

网友E:
keil4 keil5的注册表有冲突,
keil5会把keil4的注册表干掉。

要手动修改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keil4 keil5的注册表有冲突,
keil5会把keil4的注册表干掉。

改了一次,基本没用。

网友F:
ADUC845是51系列的,要装keil,MDK是针对ARM的,缺51器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UC845是51系列的,要装keil,MDK是针对ARM的,缺51器件库。

跟覆盖数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UC845是51系列的,要装keil,MDK是针对ARM的,缺51器件库。

加上库还要改一下配置。

楼主:
是吧,我加了C51库,改了INI可以了。

网友A:
哈哈!~~ 谢谢、 谢谢,我与 Keil 没啥关系,顶多与大家一样,也就是个终端使用者而已。
而您的问提我是没有遇到过,这 C51 与 MDK 共用同一个 IDE 一直都还算相容,也没遇到过啥问题。
另外,也很高兴看到有人协助您解决了问题,而您好歹口头上也要给帮您的那位坛友道谢一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谢谢、 谢谢,我与 Keil 没啥关系,顶多与大家一样,也就是个终端使用者而已。
而您的问提我 ...

是的,大家都很热心,谢谢大家!

网友G:
我现在就4,5共存了,没有那么难,装5,然后从别人装好的keil4,那里安装目录拷贝过来另外存放,不好的地方是keil4需要手动点exe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就4,5共存了,没有那么难,装5,然后从别人装好的keil4,那里安装目录拷贝过来另外存放,不好的地方 ...

按上面的方法一次搞定兼容,直接打开MDK5就可以。

网友:
我一直在用4.5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