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转MIPI芯片--TC358768/778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6-03):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东芝的RGB转MIPI芯片TC358768 / TC358778。

小弟按照规格书的例子尝试给MIPI屏发送数据,但始终无法观察到MIPI总线有任何变化。DSI_ERR(0x044C)却能读到QWrEr: “Full command queue occurred”。

小弟估计命令应该已经被正确排入队列准备发送了,但有些控制位可能没有正确设置。

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的?

网友A:
折腾了两天,摸黑,没技术支持,放弃了

网友B:
MIPI 是液晶屏的 接口 吗??  主要是 什么液晶屏?? 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PI 是液晶屏的 接口 吗??  主要是 什么液晶屏?? lz

是的,是手机上常用的液晶屏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了两天,摸黑,没技术支持,放弃了

已经摸黑折腾了两三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摸黑折腾了两三周了......

MIPI屏是比较便宜吧?  要不然直接上LVDS和RGB更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PI屏是比较便宜吧?  要不然直接上LVDS和RGB更好分析。

是的,老板就是看中MIPI屏便宜,所以现在只好摸黑研究了。

一段时间搞下来发现要么这块芯片可能设计上有问题,要么可能是资料不全,也难怪网上都找不到成功案例。它甚至不能像资料里说的那样在置位TX Start(0x0518[0])后读出Busy(0x0208[0])为1。

准备换SSD2828方案试试了。

网友:
上东芝官网,找代理、方案商,好像有些芯片的配置在厂家内部有对应软件,但是不对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折腾了两天,摸黑,没技术支持,放弃了

这个芯片我们用得很成熟了,什么问题?发过来看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用ssd2828, 资料会多一些,之前有坛友也分享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我们用得很成熟了,什么问题?发过来看一下。

长久了,也没时间继续折腾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龙讯的哪个LT89啥啥的,很容易调试,关键是签了NDA后,技术支持很给力

网友:
还是8828好,LT89就是个垃圾,技术支持是有,调试费也是要的.

楼主:
之前选择东芝这块片子的原因是在海外比较容易买,DigiKey, Mouser这些常用的大型供应商都有,最多两三天就到了。 而2828和LT89就只能淘宝或者AliExpress上买了,6月6号下的子单发出来的货到现在还躺在转运商的仓库里,联系卖家帮忙处理也不回,想想也是醉了

网友(2019-08-23):
MIPI接口上可以挂几个MIPI外设,我看到有转换芯片能挂4个

网友(2019-11-21):
引用 楼主:
是的,老板就是看中MIPI屏便宜,所以现在只好摸黑研究了。

一段时间搞下来发现要么这块芯片可能设计上有 ...

你那里有MIPI接口的封装么! 有的话发给我一个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