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压三线法测电阻如何去掉线阻

楼主(2019-06-03):
最近在做一个温度检测的项目,由于温度检测头得伸到比较远的地方(差不多5米)进行检测,而线材本身又存在阻抗(阻值4欧左右),如下面图片A所示,图1测出来的ADC采样值总比图2测出来的ADC采样值大一点点,导致温度值偏高。

为了去掉线长带来的影响,准备用三线法进行测温,具体如下面图片B所示,

3中,VCC经过5K的参考电阻,再经过线11K2的测温电阻,最后再经过线2回到GND,该电路是接了长线时的等效原理图。
4中,VCC经过5K的参考电阻,再经过线3,最后再经过线2回到GND
5中,VCC经过5K的参考电阻,再经过1K2的测温电阻回到GND,该电路是没接长线时的等效原理图。
本来以为将图3中的ADC采样值1减去图4中的ADC采样值2,就可以得出图5中的ADC采样值3,从而得出去掉线长影响后的准确的温度值。
想清楚才发现,由于图3中整个回路的电阻值比图4中整个回路的电阻值大了1K2,由于供电电压同样是VCC,这样就导致图3中的电流值I1远比图4中的电流值I2小,由于三条线的长度基本一样,这里假设R线1=R线2=R线3,由于I2>I1,这样就导致I2*( R线2+R线3) > I1*( R线2+R线1),所以ADC1采样值减去ADC采样值2不会等于ADC采样值3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不知道是我的计算方式有问题,还是说这种三线法测量测温电阻的阻值都会有这种问题啊?谢谢!

网友:
参考ADS1248 这类集成电流源,专门用来测量RTD的ADC
两条线分别注入同样大小的电流 ,抵消掉线组影响

网友:
一次AD值包含2线+电阻,另一次AD值包含1线加电阻。

网友:
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三线法需要两个完全一样的恒流源,ADI/TI的不少app note里都有,常规接法: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notes/AN-880_cn.pdf
另一种接法: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signs/cn0337_c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