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下单简易图改版为仿真图啦

楼主(2019-06-03):
网页下 SMT 贴片订单,  简易图 改版啦.

改版后的  简易图 是   1:1  高仿真的图,  只是没有叠加PCB图.
高仿真贴片图完全是根据上传的 坐标文件和选用的元件,  进行仿真.   旋转角度, 贴装方向, 元器件大小等信息都是1:1仿真, 其实就是贴装后的效果图.

提示:  这张图 一定程度上就是能看出贴装方向. 元器件极性等问题.   当然 新版的下单助手 还能看到更好的仿真效果,而且还能对一些错误进行修正.

改版后:

网友:
看起来加载速度又慢了几毫秒

网友:
易用度越来越高了..点个赞!

网友:
支持改进!越来越好!
希望能更加快速的审核增扩元器件的申请,方便大家

网友:
赞,还是习惯用网页版。

网友:
挺好,所见即所贴。

网友:
然而并没有看到这个效果

网友A:
昨天用新版下单助手同一个板子,第一次SMT的DFM检查结果和第二次(因为不小心点了返回,又要重新选一次)的不一样。而且我同一种封装不同的器件,有些会转过90度,还有几个sop8封装的芯片,其中一个有位移偏差。想问下,我把上面提示的错误手工修改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上面提示的很多问题都不应该出现,我原来的封装方向没问题。要是我改了反而错了就问题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用新版下单助手同一个板子,第一次SMT的DFM检查结果和第二次(因为不小心点了返回,又要重新选一次)的 ...

我也发现这个现象了,第一次下单数量不够,取消重新下单,两次DFM的结果不一样,连SO-8的封装都能旋转90度

网友C:
很好!请教:我们下单时有些器件做旋转了,但为何看到你们后面DFM的原版还是没有旋转的呢,我们做的是不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请教:我们下单时有些器件做旋转了,但为何看到你们后面DFM的原版还是没有旋转的呢,我们做的是不认 ...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认是  3.3.0 版本的软件问题
DFM 原始图 还是 按照最原始的坐标生成的,   没有使用客户调整的坐标,  这个位置正在改进中,  3.3.1 版本就会提供查看下单时的操作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用新版下单助手同一个板子,第一次SMT的DFM检查结果和第二次(因为不小心点了返回,又要重新选一次)的 ...

能否加下我的QQ. 3001269142.  我尝试复现一下下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现象了,第一次下单数量不够,取消重新下单,两次DFM的结果不一样,连SO-8的封装都能旋转90 ...

能否加下我的QQ. 3001269142.  我尝试复现一下下 问题?

网友:
升级后四脚以上的元件1脚识别总是有问题,原先红蓝框的时候识别的好好的,现在有的就识别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