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推荐一款内置同时采集2路AD的mcu,小封装。

楼主(2019-06-03):
需要同时采集2路AD数据,小封装。最好8位机。谢谢先。

网友:
MSOP10 算小吗?

楼主:
10位的AD即可。

网友:
FT61F02F-MRB

网友:
这个系列单片机ad采样精准度怎样?

楼主:
没找到这颗芯片的资料。

网友:
ATtiny85

The high-performance, low-power Microchip 8-bit AVR RISC-based microcontroller combines 8KB ISP flash memory, 512B EEPROM, 512-Byte SRAM, 6 general purpose I/O lines, 32 general purpose working registers, one 8-bit timer/counter with compare modes, one 8-bit high speed timer/counter, USI,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rupts, 4-channel 10-bit A/D converter, programmable watchdog timer with internal oscillator, three software selectable power saving modes, and debugWIRE for on-chip debugging. The device achieves a throughput of 20 MIPS at 20 MHz and operates between 2.7-5.5 volts.

By executing powerful instructions in a single clock cycle, the device achieves throughputs approaching 1 MIPS per MHz, balancing power consumption and processing speed.

网友:
看ms83f0602 的资源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这颗芯片的资料。

辉芒微的,楼上的ms83也有同款,不能两路同时采集

网友:
ABOV MC94F1202A

网友:
TSSOP20的型号就很多选择了。STM8L151的qfn28也很小

网友A:
2路同时,mcu里要有两个converter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路同时,mcu里要有两个converter才行吗?

小封装都不会做两个  用一个高速近似同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