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FPGA实现PCIE

楼主(2019-06-03):
或者推荐个开发板,我想用altera(intel)的FPGA。

网友:
带PCIE的FPGA貌似xilinx资料最多,我有个项目可能要用到pcie,前段时间学了段时间的FPGA,没有坚持下去

网友:
用STC吧,小心以后买不到了^_^

网友:
EP4GX15 PCIE1.0

网友:
altera 的IP要钱吧

楼主:
IP不要钱,没有教程,想看谁做过,弄个电路,自己做个板子玩玩

楼主:
用不带PCIE硬核的FPGA,运行逻辑软核可以做PCIE开发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不带PCIE硬核的FPGA,运行逻辑软核可以做PCIE开发板吗

除非你是经常用FPGA,否则里面的 脚本 就弄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是经常用FPGA,否则里面的 脚本 就弄死你

是的。1lane的还好,多lane要做binding,然后要做各种规范里面要求的命令和响应。。。
所以lz可以用s6系列的最廉价方案了,当然1lane只能到250mb带宽。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放弃软核PCIE算了

楼主:
买开发板是不是好点,直接买开发板

楼主:
买个这样的mini的pcie板子,回来做个再买个转接板,学习PCIE可以吗?

楼主:
希望大家出主意啊。或者谁有做产品弄得pcie板子,不能卖的半成品,或者报废的放库房那种。只要pcie能跑起来,我买来学习

网友:
南京沁恒有专门的pcie转接芯片。如果对带宽要求不高,用那个比较合适。

楼主:
南京沁恒 这PCIE比usb都慢,蜗牛一样,千辛万苦学个着没有用处啊,除了做串口,电机控制卡,在没有其他用处。大哥

网友B:
用Xilinx的板子,某宝上很多,教程不知道,一般我都是自己做,做通一个以后发现其实也就那么会事,会用就可以了,pcie只是个接口。目前用的pcie2.0x8,差不多电脑读取速度在2.5GB/s,写入速度在3.2GB/s,基本的数据传输应用足够了。

网友:
kintex-7 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这样的mini的pcie板子,回来做个再买个转接板,学习PCIE可以吗?

有资料的话,可以的吧

网友C(2019-07-12):
引用 网友B:
用Xilinx的板子,某宝上很多,教程不知道,一般我都是自己做,做通一个以后发现其实也就那么会事,会用就可 ...

可否有资料分享下??

网友:
用xilinx的fpga, 资料多

网友(2019-08-11):
引用 网友C:
可否有资料分享下??

资料谈不上,我当时看的比较多的是Xilinx官方提供的关于PCIe的文档,按照着文档来,学习的很快。

网友:
推荐一块terasic的 DE2i-150

网友:
可以看一下南京米联客的赛灵思开发板,有出专门的视频讲解如何用他开发板的PCIE,例程是用fpga的pcie传上百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