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超低噪声LDO, 噪声小于1uV, 3.3V和5.0V两路输出

楼主(2019-06-03):
求推荐一款超低噪声LDO, 噪声小于1uV, 最好有3.3V和5.0V两路输出

网友A:
有这么高要求的ldo吗,我翘首以盼

网友B:
LT3045, 1.8-20V 500mA, 0.8μVRMS;

LT3042, 1.8-20V 200mA, 0.8μVR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3045, 1.8-20V 500mA, 0.8μVRMS;

LT3042, 1.8-20V 200mA, 0.8μVRMS;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高要求的ldo吗,我翘首以盼

应该不叫 LDO, 叫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高要求的ldo吗,我翘首以盼

只要有钱,都不是问题

网友:
厉害!有钱就好!

网友C:
不差钱的话LDO可以上LT3045+LT3094  这个噪声低的可怕 一正一负
还有坛友  我加不上你好友 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这个价格多少钱,号称大电流的电压基准源哦(´-ω-`)

网友D:
果然牛,某宝均价在20rmb。不差钱的项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的话LDO可以上LT3045+LT3094  这个噪声低的可怕 一正一负
还有坛友  我加不上你好友 给我留个联系方 ...

是的,LT3045有选型过,但希望3.3V和5.0V集于一身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牛,某宝均价在20rmb。不差钱的项目哦

统一回复一下: 汽车电子测试行业,差不差钱你们自己掂量

网友:
ON看看,其他没希望

网友E:
就汽车那环境,要噪声这么低的LDO?

网友:
这LDO的要求,确实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汽车那环境,要噪声这么低的LDO?

有些指标要求高,比如输入-10mv~10mv信号, 经过放大、ADC之后得到的数据要求稳定在1uV

网友:
自从用了LT的LDO 。做ADC采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楼主:
1.5uV

网友:
这样的片子太贵了,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F:
HMC1060看了下PDF感觉还不错,上淘宝查了下行情发现好多都是在6~10块钱之间, 还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HMC1060看了下PDF感觉还不错,上淘宝查了下行情发现好多都是在6~10块钱之间, 还靠谱吗? ...

淘宝上的几块钱敢用吗?

网友(2019-07-06):
mark,低噪声考虑使用

网友:
低噪声 ldo

网友:
淘宝上一个lt3045的评估板,也没几个元件,卖1千多,真nb

网友:
LT3045 HIFI党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