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隔离芯片ISO722x

楼主(2019-06-03):
        TI  ISO722x 双通道数字隔离器,其信号传输速率范围为 0Mbps(直流)到 150Mbps(线路上的信号传输速率是每秒进行的电压转换次数,以单位 bps来表示)。
特性:
• 1、5、25 和 150Mbps 信号传输速率选项
– 低通道到通道输出偏斜;
最大值为 1ns
– 低脉宽失真度 (PWD);最大值为 1ns
– 低抖动;在速率为 150Mbps 时的典型值为 1ns
• 50kV/μs 典型瞬态抗扰度
• 使用 2.8V(C 级)、
3.3V 或 5V 电源工作
• 4kV 静电放电 (ESD) 保护
• 高电磁抗扰度
• 工作温度范围 –40°C 至 +125°C
        推荐型号:ISO7221ADR   在芯间大量现货库存,单价只要4.42元。
        ISO722x 选购地址:https://www.zaixinjian.com/search?keyword=ISO722

        在芯间电子元件采购网    低价   正品   有保证!!!

网友A:
我最近刚好用到3+3的iso77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刚好用到3+3的iso7763

iso7763此型号较冷门哦

网友:
还行,关键是通道数定了

网友B:
可用来485做隔离吗?类似3082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用来485做隔离吗?类似3082那种?

加一  也需要·············

网友:
这个和ADUM系类的有啥区别?  例如ADUM1412之类的

网友C:
这个片子在上电不稳定期间,所有通道都是输出高电平,大约5-10mS,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在上电不稳定期间,所有通道都是输出高电平,大约5-10mS,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

不会吧,怎么用

网友:
正常作为信号隔离使用,应该没问题。但是特殊场合会出问题,我之前做过一个电机驱动,由于温度原因,不能使用现成的驱动芯片,只能自己用三极管搭建H桥,就是用这货做的隔离。刚开始的时候发现,10次上电有5次会烧一个臂,即使输入端直接接地也会烧,最终发现是这个隔离芯片的问题,在上电不稳定期间,两路同时输出5mS的高电平,导致桥的两个臂同时导通。烧了二十多个三极管,五十多块钱一个,领导脸都绿了,所以记忆深刻。

网友:
上电状态的不稳定作为通讯隔离是不会有问题的,特殊应用确实有可能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