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V输出轻载高效的DC-DC芯片

楼主(2019-06-03):
输入范围10-18V 输出3.3V,输出电流20-30mA左右。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用的顺手的带轻载高效的DC-DC
JLC 价格5毛以内,sot23-5.6 之类的封装
非常感谢推荐

网友:
轻载高效一般是pwm切换到恒定导通时间控制了

网友:
30ma不算轻载了,去找找MPS的吧,我记得有。不过价格应该不行

楼主:
价格太贵了,我们的产品是很低端的。。

网友:
杰华特的大概满足你的要求,具体型号问下厂家就行